[PCB] 我是PCB小白,请问大大们,6层板,34层埋孔,工艺是否和12层盲孔一样?谢谢

楼主(2018-05-27):
我是PCB小白,请问大大们,6层板,34层埋孔,工艺是否和12层盲孔一样?谢谢

网友:
小白出手就这么高深的问题,我也不懂。都没做过盲孔的板子。给你顶一个,希望大佬们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A:
3-4层埋孔是 使用机械钻头 钻孔制作,孔径min8mil左右;1-2  或6-5层盲埋孔 是使用镭射激光钻孔,孔径min4mil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层埋孔是 使用机械钻头 钻孔制作,孔径min8mil左右;1-2  或6-5层盲埋孔 是使用镭射激光钻孔,孔径min4m ...

如果6层板的结构是这样的话:
铜箔(1)
PP
芯板1 (2-3)
PP
芯板2 (4-5)
PP
铜箔(6)
也就是说:在铜箔与芯板之间盲孔,就是激光。在芯板与芯板之间盲孔,就是转头啦?

有个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在3/4层做埋孔,也就是说芯板1的下铜箔和芯板2的上铜箔,做盲孔,似乎要分别对两个芯板转孔,然后叠在一起,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6层板的结构是这样的话:
铜箔(1)
PP

三年工程经验,没碰见过6层板这种叠层做3-4埋孔的
如果6层板要做3-4埋孔,一般会建议客户叠层改成1/2、3/4、5/6的芯板
简单说,激光孔一般只能打穿铜箔做盲孔,这种孔一般在镀铜的时候就会填满;而埋孔一般是在第一次压合或者说做外层压合前制作的,一般是镀铜后用pp填孔或者树脂塞孔后填平
至于你说的工艺,具体还是要看叠层的。这是我所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年工程经验,没碰见过6层板这种叠层做3-4埋孔的
如果6层板要做3-4埋孔,一般会建议客户叠层 ...

哦,那就是说,6层板,有多种层叠模式:
一种就是:铜箔 芯板 芯板 铜箔
一种就是:芯板 芯板 芯板
根据方便程度来设定盲埋孔。
现在问题来了,这两种层叠模式的价格成本是不是不一样?哪个更贵,贵多少?谢谢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就是说,6层板,有多种层叠模式:
一种就是:铜箔 芯板 芯板 铜箔
一种就是:芯板 芯板 芯板

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是 铜箔 铜箔 芯板 铜箔 铜箔。
具体是要看客户需要做哪些层的盲埋孔,如果埋孔到铜距离不满足能力,还要进行拆孔,这些影响的因素比较多,还是要结合实际情况去调整叠层
报价关于材料和工艺,我接触不多,不大懂,帮不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是 铜箔 铜箔 芯板 铜箔 铜箔。
具体是要看客户需要做哪些层的盲埋孔,如果埋孔到铜 ...

行,多谢大大了。全部懂了

有问题多多交流,总会有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