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教电流互感器采集处理问题,做毕设一直没弄明白

楼主(2018-05-27):
硬件电路如图,电流互感器经峰值检测电路处理后接单片机的A/D,如何在单片机中求出电流有效值呢?
hhttp://photo.21ic.com/board/12517

网友A:
互感器后面的电流的波形是正玄波吗
一般计算均方根值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感器后面的电流的波形是正玄波吗
一般计算均方根值就可

是正铉波,能说地具体下吗?还是不太明白呢

网友B:
看不到图,还有通过峰仠检测来倒出有效值不是好方法,应要算均方根的算法。峰值只能针对正规的正弦波而已,也就是有个波形糸数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正铉波,能说地具体下吗?还是不太明白呢

经过AD采样一个周期的波形的AD值,对一个周期的AD值进行计算处理

网友C: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处理

网友A:
做好了吗

网友C:
也还是有问题 不是很理想 可以加Q2790658206  交流一下

网友D:
以50HZ为例,信号先处理为交流信号并抬升,如5V系统抬升2.5V,对应ADC值为Vref。一周波采样32点,每点对应采样值为ADCn,那么
有效值位RMS= sqrt(((ADC1-Vref)*(ADC1-Vref)+(ADC2-Vref)*(ADC2-Vref)+......(ADC32-Vref)*(ADC32-Vref))/32),计算公式为时域均方根算法。
把上面ADC有效值RMS转为电压即可,V=RMS/4096*5 (5V ,12位AD)

网友D:
上面sqrt()为开方函数,ADC采样为定时采样结果,50HZ,32点为(625us/sample), 建议采样625us定时中断,减法和乘法以及累加可在中断中处理,每个采样点做一次,除法开方32点做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面sqrt()为开方函数,ADC采样为定时采样结果,50HZ,32点为(625us/sample), 建议采样625us定时中断,减 ...

赞一个

网友E:
你的 图片 看不到了

网友F(2019-03-06):
如果你理解了真有效值的含义  自然也就能推导出如何计算它了   就是均方根  但采样点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