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2018-05-27):
我现在用UART中断和RTC中断
如果接收到数据以后,系统会在RTC中断进入6次以后发送数据,如果发送允许(这个标志是自己定义的,不是系统的TXIFG标志)没有置位,那么会在RTC中断里面等待一分钟(这一分钟内中断打开,可以接收UART中断,并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起来),如果一分钟还不允许发送,那么清空所有接收数据,系统进入LPM3模式。

这个代码模式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只要注意中断优先级的合理设置,注意一些关键变量的定义,不要产生冲突即可

网友B:
中断服务程序不宜长期运行,应该尽量简化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C:
那么会在RTC中断里面等待一分钟,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D:
要是主循环暂停一分钟,对功能没影响,那还可以接受。

网友E:
中断优先权排队的问题

网友F:
这个中断有优先级吧。

网友G:
代码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H:
考虑硬件了吗

网友I:
最好不要做中断嵌套。

网友J:
你确定中断能够层层返回吗

网友K:
可以执行这个程序。

网友L:
LPM3模式能够唤醒?

网友M:
注意中断的合理性就行。

网友N:
没有做过中断嵌套

网友K:
代码都是一样的实现

网友E:
选择对哪个中断源优先处理的顺序

网友J:
中断代码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F:
就是正常的执行的。

网友I:
代码容易执行错误了。

网友G:
注意代码不能执行太长的。

网友H:
会不会死循环呢?

网友N:
中断最好能够独立执行,不要中断嵌套

网友M:
不要设置太多的代码重叠。

网友L:
中断不会重复执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