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电压比较器的外围电路问题

楼主(2018-05-27):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把电压比较器当运放使用。R1和R3决定了该放大器的电压增益。

网友B:
不建议这样使用。因为电压比较器设计时通常不考虑低增益(强负反馈)时的稳定性,而运放必须考虑。

网友C:
此电路增益比较高(R3为R1的50倍),多半不会出现自激振荡。但仍以使用类似的运放(例如LM358)为是

网友D:
我估计这图弄错了,  如果是比较器, 往往是同相端这样接的. 目的是增加回滞特性以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再仔细看看你的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