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基于STM32F103VET6 触摸屏例程

楼主(2018-05-27):
基于STM32F103VET6 触摸屏 画图板例程

网友A:
学习学习,这个需要使用触摸算法了,电容的还是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这个需要使用触摸算法了,电容的还是电阻的?

触摸还有算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触摸还有算法??

不清楚 ,还没用过啊。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什么算法定位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 ,还没用过啊。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什么算法定位之类的。

电阻屏可能需要矫正一下,别的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