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IC噪音、回音严重怎么解决

楼主(2018-05-27):
之前设计了一款监控摄像头,有mic和扬声器,现在感觉回音有点严重,在不加回声消除芯片的前题下有什么办法提高mic的通话质量吗?mcu用的是很小众的FH8620芯片

xch
MIC 的偏置电路明显不对。你得将完整的MIC/SPK电路部分上传。包含PCB设计

楼主:
压缩包内是焊和不焊MIC的声音

网友A:
如果MIC直接连接 SOC 电路,需要考虑SOC数字电路噪声,布线等影响。
一般这种SOC MIC输入会采用差分输入。你这里看不出来是怎么设计的。
给全数据手册也好

网友B:
没看到MIC部分的电路是怎么接法。
4871最多给2倍放大,再大低噪就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IC直接连接 SOC 电路,需要考虑SOC数字电路噪声,布线等影响。
一般这种SOC MIC输入会采用差分输入。 ...

我这里是直接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IC直接连接 SOC 电路,需要考虑SOC数字电路噪声,布线等影响。
一般这种SOC MIC输入会采用差分输入。 ...

原理图已经上传了

网友B:
看明白了,MIC_IN和MIC_G就是MIC的正极和负极,是驻极体咪头还是硅麦?
驻极体MIC的话参数不妥,R35改用2K,R62改用10K~18K,MICBIAS_AC电压是多少?
还有就是4871的放大倍数太大了,可能MIC部分加个运放放大下会更合适

网友C:
MICBIAS_AC是怎么来的,是否干净,这个给咪头的偏置电压一定要干净。。。

MICBIAS_AC是从主芯片接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已经上传了

先说这MIC 电路。
这颗SOC 的MIC 接口真差劲,居然不是差分输入。
音频地居然没有。 是我没找到?
因此,噪声大是很正常的。

不知道能不能改设计,将MIC输入先用音频放大器放大,提高信噪比, 改用line-in输入。

xch
另外,MIC 偏置电路之中的R62(1K) 是个多余的家伙。应当去掉。 C48 这颗滤波电容,接地不一定是最好,也许接bias会噪声小些。 它取决与SOC内部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已经上传了

扬声器放大倍数似乎太高,如果切顶失真,破坏了相关性,消回音软件是根据输出音频与回音的相关性进行消回音运算的,失真后就没法消除失真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明白了,MIC_IN和MIC_G就是MIC的正极和负极,是驻极体咪头还是硅麦?
驻极体MIC的话参数不妥,R35改用2K ...

用的驻极体咪头,为什么R35要改用2K R62用10K?4871和mic部分用的是datasheet给的参考电路,MICBIAS_AC电压是2.6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驻极体咪头,为什么R35要改用2K R62用10K?4871和mic部分用的是datasheet给的参考电路,MICBIAS_AC电 ...

驻极体咪头内阻在2K左右,一般设置R35与咪头内阻相当,R62与R35就是分压而已,这里MICBIAS电压已经比较小,不适合在分压了,R62先短路。
4871规格书中电路是单倍增益,电阻都是20K,当放大倍数大于2倍,低噪就上去了。
建议用一级运放放在4871输入之前对信号做一级放大

@2365031858 :你的MICBIAS_AC先RC滤波一下,高频噪声很好滤波的。滤波后面最好再接个跟随。。。
试了后感觉噪声更大了。。。。。。。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MICBIAS的纹波,可以改用外部电池供电对比下

micbias纹波就10mV这样,我把R35竖起来MIC的偏置电压改用1.5V的南孚电池供电感觉噪声反倒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