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isp-icp烧录器进行ipwm程序烧写。N79E815A

楼主(2018-05-27):
我就是无论烧hex文件还是c文件,电脑上烧录显示成功,但芯片就是没有输出pwm,其中pwm程序也是官网提供的程序

网友A:
先别烧录PWM,烧录个点灯的程序,看看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B:
新唐的这个PWM没有那么难用吧

网友C:
加入一句控制LED闪烁的看看,能否有效。如果不行,那就是整个程序都没运行。

楼主(2018-06-29):
引用 网友A:
先别烧录PWM,烧录个点灯的程序,看看能否正常工作。

会不会是烧录器按了一下那个复位键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入一句控制LED闪烁的看看,能否有效。如果不行,那就是整个程序都没运行。 ...

我觉得应该也是程序没运行,我记得是自己把官网提供的程序改了下,然后烧录时按了下复位键然后就显示烧录成功,但没pwm波

网友D(2023-01-09):
您好,这边用过nu-link烧录吗

网友E:
把你的代码贴上来吧

网友F:
最后怎么解决的,是需要自己改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