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市面上没有人研发车载红绿灯视觉识别系统

楼主(2018-05-27):
目的是为了解决色觉异常的人开车看红绿灯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色盲色弱。

这种眼睛有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当太阳光强烈的时候正常人是可以识别红绿灯的,而色觉异常的人识别就会困难,甚至根本不能识别连灯亮没亮都不知道。当然同一个灯,到了晚上却又可以识别颜色。

关于其他的解决方案这里不再提,比如可以看红绿灯的位置上中下左中右来区分(现实情况是很多地方的灯位置会出现反装的情况)。等等其他方式这里不再讨论。

这里只讨论机器视觉颜色识别的方式。有没有可能可靠准确的实现。考虑到现实环境外接环境的干扰,可能会出现识别不到,漏识别,甚至误报的情况。感觉目前应该没有研发机构在研究这个项目(研发难度以及回报率问题)。

只能是视觉识别形式的,因为如果是靠车联网直接获取红绿灯信息的话目前短时间内国内还不能普及(政.府和汽车厂商都不能配合)。因此能做成类似谷歌眼镜那样最好。

目前各大汽车厂商和互联网公司都研究自动辅助驾驶,唯独没有发现有哪家在做红绿灯视觉色觉识别的。我来认为,可能是市场份额问题,还有就是开发难度甚至方向可行性都是个问题。

还是就是尽管目前车牌识别已经被做烂了,但是红绿灯视觉识别却没有人做。目前市场属于完全空白。

欢迎大家讨论。因为我本人就是色觉异常体会很深。很想解决这个问题。从电子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感觉难度还是很大的。甚至是否可行都是个问题。如果条件情况可以的话我甚至可以投入一部分资金来开发这个项目。

网友A:
没有市场就没有利润。话说取得驾驶证时必须测试对颜色的分辨能力,你的那个目标客户已被pass了,做出的产品卖给谁?或许自动驾驶汽车上会用到你个黑科技。

前面的话说得很对。后面的有待商榷。自动驾驶如果连红绿灯都识别不了还做个毛线啊?呵呵!
前面的话说得很对。后面的有待商榷。自动驾驶如果连红绿灯都识别不了还做个毛线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市场就没有利润。话说取得驾驶证时必须测试对颜色的分辨能力,你的那个目标客户已被pass了,做出的产品 ...

正是因为目前医疗和科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只能采取限制这部分人取得驾驶证的办法。如果医学和科技把色觉异常完全治愈了或者通过带一个类似谷歌眼镜这样的眼镜能修正的话,自然而然到时候体检就可以取消了。也就没有限制了。

网友B:
现在的导航软件,在主要路段是可以自动识别红绿灯的,怎么联网实现的不知道,大概是大数据吧。

这种靠联网来实现自动识别红绿灯的方案本身(或者说所谓的云计算大数据之类的)就不靠谱。如果网络断了或者数据发送/接收滞后怎么办。所以这种方案只能是个噱头,如果当成产品做就呵呵了。

楼主:
当下无人自动驾驶势头很火,当然也有人说,视觉识别在无人驾驶领域就是一条错路,时间会证明。

我个人觉得对于红绿灯单纯靠视觉识别这块可能也是错路,永远走不到终点,时间会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市场就没有利润。话说取得驾驶证时必须测试对颜色的分辨能力,你的那个目标客户已被pass了,做出的产品 ...

目前所谓的自动驾驶也不知道是怎么识别红绿灯的,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导航软件,在主要路段是可以自动识别红绿灯的,怎么联网实现的不知道,大概是大数据吧。 ...

我说的是识别到颜色,是红灯还是绿灯,是该停还是该走,而不是只是简单的提示前方有红绿灯拍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识别到颜色,是红灯还是绿灯,是该停还是该走,而不是只是简单的提示前方有红绿灯拍照。 ...

你用下高德地图,就知道我说啥了。

楼主:
实际上在做的厂家也不少,只是似乎很多都是由于交通信号灯很多地区不规范受外部环境影响太大存在漏报,甚至误报的可能性。而没有正式商用。只是demo而已。
mobileye     eyeQ3

CalmCar

楼主:
目前仅仅是这一块的话,应该是面临着小公司技术根本做不了无法下手,大公司看不上这个量,或者难度高。

https://github.com/oflucas/Traffic-Light-Detection

网友C:
这个可以做呀,自己训练一个model做object detection和红绿灯

网友C:
部署到手机上或者嵌入式Linux上。这个技术上完全可行,关键是你产品定义

网友D:
在视频图像上找到红绿灯很难,识别倒不是很困难。
红绿灯的安装方式有规定的,竖装红灯在上,横装红灯在左。

网友E:
这东西真难做.....要是简单早有人做出来了.首先找到红绿灯的位置就很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视频图像上找到红绿灯很难,识别倒不是很困难。
红绿灯的安装方式有规定的,竖装红灯在上,横装红灯在左 ...

现实中,有很多灯并没有按照国标规定方向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真难做.....要是简单早有人做出来了.首先找到红绿灯的位置就很不容易. ...

这么说还是技术难度大占了主要因素,如果技术难度不大了相信很多公司产品顺手就给做了。毕竟产品多一个功能多一点竞争力。

FAQ
@cjseng :目前人们对于色觉异常人识别红绿灯这块的了解其实很短浅,50%都不到。
FAQ
@cjseng :把广告灯识别成红绿灯这个如果能优化更好,如果解决不了的话也没关系,因为识别的结果是打分制,最终还是要靠人肉眼来看的。人肉眼名显看到不是红绿灯的自然就不管那个灯,人肉眼只是看下最终的打分结果。只是辅助作用。
FAQ
@cjseng :实际上夜间色盲色弱的人是可以分清楚红绿灯颜色的,典型症状分辨红绿灯困难或者干脆不能分辨只是在太阳光线强的时候才会出现。晚上实际上是可以分清楚的。相当同一个灯白天看不了但是晚上就能看。
这个视频中,就有好多识别错的,把路边的店铺广告灯识别成绿灯了。更困难的是夜间如何找到红绿灯,如果夜间还下雨,难度就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真难做.....要是简单早有人做出来了.首先找到红绿灯的位置就很不容易. ...

在自动驾驶所需求的所有功能指标上。感觉红绿灯识别这个最难了。甚至连目前金融支付比如支付宝的人脸识别支付算法难度都没有这个红绿灯识别难。
BAT这样的公司技术算法行不行?他们目前的自动驾驶也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原理识别红绿灯,应该是靠联网直接读取红绿灯信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自动驾驶所需求的所有功能指标上。感觉红绿灯识别这个最难了。甚至连目前金融支付比如支付宝的人脸识别 ...

红绿灯都是接入公安网的,与互联网物理隔绝,不可能直接读取。百度来做的话,可能不是很难,它可以先拍街景,每个坐标点上红绿灯的位置是固定的,利用图像匹配可以方便的找到红绿灯,可以做到很准确。
大数据啊,大数据就是牛X!

是接入的公安***

网友F:
现在的红绿灯都是高亮LED,普通相机的宽容度估计就有问题,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搞不好都是白茫茫一片

这个应该可以通过所谓的“色谱滤波”(不知道是不是标准的说法)实现吧。也就是说机器只识别某个范围的红色、绿色或其组合。而不是傻了吧唧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彩色图像通过某种算法变成灰度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绿灯都是接入公安网的,与互联网物理隔绝,不可能直接读取。百度来做的话,可能不是很难,它可以先拍街 ...

能达到辅助识别功能就够了,并不是完全靠机器识别的结果来控制车,只是给人一个参考。比如这个设备的形式可以是一个车载抬头显示让人肉眼看。人肉眼可以在显示的结果上看到比如90%的几率是红灯,以百分比的形式来判断,毕竟只是辅助参考。不可能完全准确。

比如bat对外开放提供了图片鉴黄服务。可以输出的结果可以是百分比几率。最终还是需要人工来判断。相当于机器+人工共同识别。机器只是辅助。这里实际叫做打分制。

https://cloud.tencent.com/act/event/ci_demo.html
https://cloud.tencent.com/document/product/641/12422

最近正好看相关的书籍。BAT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图片鉴黄服务我没用过。但目的是不是你说的最终需要人工来判断。它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最终的机器自主判断。商业化或实用化的图片鉴黄软件基本上都有一个机器学习的过程。基本上都是有教师机器学习。即通过大量图片的训练先由机器自动判断,然后和人工判断进行比较,并对其数学模型的参数进行反馈和调整逐渐提高准确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红绿灯都是高亮LED,普通相机的宽容度估计就有问题,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搞不好都是白茫茫一片 ...

是的,受外部环境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难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红绿灯都是高亮LED,普通相机的宽容度估计就有问题,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搞不好都是白茫茫一片 ...

实际上如果世面上的红绿灯都是高亮的就好了,因为高亮红绿灯色盲色弱人是可以正常识别的。实际上人们感受物体的颜色不仅仅是单纯的靠颜色本身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依靠亮度。也就是说颜色+亮度共同决定人们的感知。比如一个红色物体把它放在不同亮度的房间里我们肉眼看到的颜色会有区别的。极限情况下放在完全黑暗的房间里那么我看看到就是黑色的。

色盲色弱人实际上看不了的灯是那种亮度很暗的红绿灯。比如直行和左拐同时亮起红灯,但是由于灯的做工差或者年久失修老化,电源电压不足,灯罩上的灰尘等影响。最终看到的亮度是不一样。正常人看的亮度不同的灯可以看出来的是两个红灯,而色觉异常的人因为亮度不一样就会误判断,会把同一种颜色不同亮度的两个灯当做两种颜色来判断。因为色觉异常的人和正常人识别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色觉异常的人依靠亮度权重高,而正常的人依靠颜色的权重高。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同一个路口的红绿灯,白天不能分辨而晚上可以分辨。

另外国标明确定义了红绿灯采用的LED的波长。但是现实中由于厂家制造工艺的不同的就会出现现实效果的误差。所以还会出现另外一个“奇特的现象”,可以区分红色的苹果,黄色的香蕉,绿色的小草。但是就是区分不了充电器的红绿LED指示灯,区分不了交通信号指示灯。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凡是按照国标的灯,色觉异常的人都是可以分清的。因为国标里规定了LED的亮度标准都是属于高亮LED。还有光谱波长都有明确规定。另外加上位置区分。
所以高亮LED+准确统一的波长+标准的位置(一定要那种上中下左中右分体的)。这种灯色觉异常的人是可以很好区分的。

色觉异常的人识别困难的甚至严重情况下干脆不能识别的甚至连灯亮没亮都不知道的是指:
1,一个灯位置,三种颜色来回变来变去。未按国标分体式的。
2,灯电压不足导致亮度不够的,或者年久老化失修。灯罩上有灰尘的。
3,LED灯珠颜色波长偏差大不符合国标规定的。
4,太阳光直接打在灯罩上的。

以上4种情况如果同时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条件符合就会造成色觉异常的人识别困难甚至干脆不能识别的情况。

很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红绿灯每个地区城市。设置的是五花八门。很多不安装规定的。大城市会相对规范些。小城市就很乱了。很多都没考虑到这点。如果都能考虑到了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了。

网友G:
难度很大。 不只是简单的获取 转化
识别这块就是一个大头

网友H:
现在的无人驾驶,这个红绿灯自动识别系统肯定做的非常安全可靠,这是最关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如果世面上的红绿灯都是高亮的就好了,因为高亮红绿灯色盲色弱人是可以正常识别的。实际上人们感受 ...

除了一个灯盘上装3种颜色的灯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其余的我还没发现哪个地方不规范呢。我就在五线也算不上的小地方,我们这边的红绿灯都很规范,除了人行灯那个绿人会动之外,其余完全符合国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红绿灯都是高亮LED,普通相机的宽容度估计就有问题,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搞不好都是白茫茫一片 ...

专业相机(摄像机)也是这样,可以去看看新闻里出现的红绿灯,那可都是专业摄像机拍摄的画面,颜色基本都失真的,尤其是红灯。

不是显示器的问题,而是从像素数据上读到的RGB数值就不对。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是摄像机或相机的问题而不是你看新闻用的电视机或显示器的问题。所以这就是色彩还原度的问题。据我所知专业搞图像处理的基本上都是用的苹果的设备,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

网友D:
还有,现在的摄像头像素越来越高,导致运算数据量非常大,这个非常考验处理器性能。如果用像素低的摄像头,红绿灯在画面上只占几个像素,很难被识别。

网友I:
未来应该是智能红绿灯。。当进入到一定范围内,会接收到红绿灯广播的消息告诉现在应该是什么方向红灯,还剩多少秒。车里导航装置都可以接收消息并进行提示。。比满视野里找红绿灯简单得多。。有的时候人都要找一会红绿灯在哪里。。

不过前提条件不知道什么时候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未来应该是智能红绿灯。。当进入到一定范围内,会接收到红绿灯广播的消息告诉现在应该是什么方向红灯,还剩 ...

这个不难,问题是,现在很多地方的红绿灯是根据车流量数据实时调整放行时间,剩余多少秒没人知道,设备自己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一个灯盘上装3种颜色的灯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其余的我还没发现哪个地方不规范呢。我就在五线也算不上 ...

还有反装的,上中下颜色分别是绿黄红的。只是你的城市都是规范的而已。

网友J:
红绿灯安装的位置太不一样了吧

网友K:
要是社会贴心一些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是添加色盲识别方式。打个比方,有文字指示当前是什么灯就行。何必要那么高端的自动识别方式?
我觉得这问题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网友L:
人命关天啊,切不可盲目地去依赖这类识别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你用下高德地图,就知道我说啥了。

我用过高德地图,还是不知道你捉的是什么。

网友M:
楼主,弄个眼镜,上半部分贴上红色滤光膜。看到不能分辨的红绿灯,就低一下头。如果灯明显变暗了,就是绿灯。如果不怎么变,就是红灯。
或者弄个看红蓝3D的眼镜戴上,左眼和右眼就有不同的色觉。戴一个小时就习惯了,就可以分辨红绿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弄个眼镜,上半部分贴上红色滤光膜。看到不能分辨的红绿灯,就低一下头。如果灯明显变暗了,就是绿灯 ...

看来你是有亲身体会,对这个有研究过。
的确目前这种方法最简单,我买过红色的眼镜,长时间带眼镜看什么都是红色的,太刺激眼睛,眼睛太累,觉得不理想。

不过就目前来说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有亲身体会,对这个有研究过。
的确目前这种方法最简单,我买过红色的眼镜,长时间带眼镜看什么都 ...

我色觉很好。对你的困扰没有体会。
如果长时间用红色不舒服,可以考虑上半部分红色的方案,不影响平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色觉很好。对你的困扰没有体会。
如果长时间用红色不舒服,可以考虑上半部分红色的方案,不影响平视。 ...

色觉很好怎么会有这么准确深刻的社会实践经验。

网友N:
感觉你提出了一个现在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你提出了一个现在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

是的,甚至这条路就是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有亲身体会,对这个有研究过。
的确目前这种方法最简单,我买过红色的眼镜,长时间带眼镜看什么都 ...

最好的办法是,严格按照国标安装红绿灯,并且广而告之:竖装红灯在上,横装红灯在左。

网友O: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难,问题是,现在很多地方的红绿灯是根据车流量数据实时调整放行时间,剩余多少秒没人知道,设备自 ...

设备肯定知道,你不要骗我;当灯亮起了的那一刻,就已经算好了要亮多少秒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未来应该是智能红绿灯。。当进入到一定范围内,会接收到红绿灯广播的消息告诉现在应该是什么方向红灯,还剩 ...

太复杂了,关键是要国家掏钱的;估计比较难。

最简单的是在灯光里面加入调制信号:比如前方是第几车道的灯还是行人道的灯,当前是红灯还是绿灯,灯的类型是直行左转右转,然后车上装一个类似红外接收头的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O:
设备肯定知道,你不要骗我;当灯亮起了的那一刻,就已经算好了要亮多少秒了。 ...

我不骗你,我就是做这个的,当启用感应控制功能时,设备会根据车流量自动延长或缩短绿灯时间,延长或缩短多少秒,具体放行时间的长短是车流量来控制的。
当灯亮起了的那一刻,就已经算好了要亮多少秒了,这是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叫做单点多时段控制,这样的设备是最低档次的,目前几乎已经淘汰不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太复杂了,关键是要国家掏钱的;估计比较难。

最简单的是在灯光里面加入调制信号:比如前方是第几车道的 ...

你这个想法还是太简单了,比如正前方左转直行右转三组灯,每组灯的时间不一样,那么你要三组灯各自发出调制信号吗?正前方三组灯同时发出信号,接收头无法正确接受,因为三组信号干扰,这还没考虑其它方向的灯组发出的信号干扰。
如果要采用应答式双向通讯,一个个轮询,那么,复杂性将大大增加。
更主要的是,红绿灯,学名交通信号灯,它就是个灯,通电就亮,不通电就灭,电源是AC220v±20%,这是国标规定的。想在信号灯上发射调制信号,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电力载波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专业相机(摄像机)也是这样,可以去看看新闻里出现的红绿灯,那可都是专业摄像机拍摄的画面,颜色基本都 ...

应该说是相机的宽容度问题。如果把主体亮度压下来,那么红绿色估计就容易分辨了,但是同时正常画面的内容就会偏暗甚至很暗了。

FAQ
这也正是机器不如人类的地方。所以说到底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网友P:
识别红绿灯是可以做到,但是按装红绿灯的环境,距离,天气的影响。很难捕获到红绿灯的信息。

FAQ
是的,这个实际上是国标的施工标准的问题。如果真的能做到统一了,也没必要用机器识别了。色盲人也可以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骗你,我就是做这个的,当启用感应控制功能时,设备会根据车流量自动延长或缩短绿灯时间,延长或缩短 ...

你说多的这种根据流量动态改变亮灯时间这个应该做的比较好的城市的交通信号系统。我觉得大部分城市地区的灯还都是固定时间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想法还是太简单了,比如正前方左转直行右转三组灯,每组灯的时间不一样,那么你要三组灯各自发出调 ...

1,关于调制载波方式,其实没必要三组灯分别搞三个发射器,其实可以一个发射器把三组灯的信息统一打包发出来就行了。这样就不存在载波混在一起不能正常解码的情况了。

2,最关键的问题是载波这种方式还是会受到环境因素影响,还是会有受到外部环境中意想不到的载波信号影响,如果有同频段设备干扰就瘫痪了,还要做跳频。搞着搞着还是得以无线信号,而不是类似红外载波这种。

3,我认为将来随着车联网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推进,城市交通信息网络关于红绿灯识别这块最终还是要落在无线信号这个渠道来解决。类似于ETC直接蓝牙无线通信,只不过红绿灯这块到时候要做的信号足够强,距离足够远。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关于调制载波方式,其实没必要三组灯分别搞三个发射器,其实可以一个发射器把三组灯的信息统一打包发 ...

恰好我做过类似的东西,是一种遥控器,用来控制红绿灯切换的,遇到一个问题:遥控距离短了,可能有时候不能有效控制;遥控距离长了,可能会相邻几个路口的红绿灯一起被控制了。
每个路口用不同的地址码来识别,好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用户不干了,用户需要一个遥控器可以走遍天下,不想一个路口配一个遥控器。我采用遥控器更改识别码的方式来和每个路口匹配,这样只要换一个编码,就可以控制对应的路口,但是用户觉得很麻烦,感觉不爽。
最后,我决定用GPS来定位,遥控器根据GPS坐标,来判断当前处于哪个路口。而实际上这个效果并不好,当处于两个相邻路口中间时,会误判断,还要改进。

楼主(2018-10-06):
引用 网友C:
部署到手机上或者嵌入式Linux上。这个技术上完全可行,关键是你产品定义

产品定义可以用在以后的无人驾驶汽车上。作为一个模块来卖。

网友Q:
引用 楼主:
现实中,有很多灯并没有按照国标规定方向安装的。

确实是的,有好多时候,连道路本身的顺序都是不对的

网友R(2018-11-05):
哇,有点意思了,学习了。

网友S:
是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我们公司正在做相关的工作,通过联网在车内展示信号灯的灯态,等可展示的时候发过来给大家评评

网友T(2019-03-22):
你的那个目标客户已被pass了,做出的产品卖给谁?或许自动驾驶汽车上会用到你个黑科技。

网友U(2019-07-09):
我本人也是色觉异常,也特别想找到一种能在红绿灯颜色弱的情况下分辨红绿灯的方法

网友(2019-10-28):
ADAS算法搭配 RCCC或RCCB版本的sensor可以实现, 现在很多sensor带LFM技术消除交通信号灯和汽车LED照明的高频LED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