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稳压电路设计

楼主(2018-05-28):
(无正文)

网友A:
DCDC转换芯片和运放电路,TI的有一款电源芯片就可以实现负电压输出

网友B:
先稳压出5V然后用这个5V搞出-5.2V

网友C:
没有说输出电压的精度和电流驱动能力.
反正方案很多, 根据你的要求, 还可以不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