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推荐的剪PCB的钳子么

楼主(2018-05-28):
各位老师,
  目前量产一款产品,由于模具问题,需要手工把PCB板的角修一修。各位大神有推荐好用的剪刀么?
多谢!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957635.24

网友B:
楼上那款剪板子多了容易断头。建议用剪口比较厚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6214258090.28.21f6632dzyhNsC&id=5624221497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5033452348&ali_refid=a3_420434_1006:1121453699:N:%E6%96%9C%E5% ...

多谢T叔,
  似乎不够强悍,量产以后还要剪,太小了工人剪得手也酸。2.0毫米厚度的PCB。有没有更强劲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那款剪板子多了容易断头。建议用剪口比较厚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 ...

多谢!
有没有更强劲的推荐

网友:
可以试试老虎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T叔,
  似乎不够强悍,量产以后还要剪,太小了工人剪得手也酸。2.0毫米厚度的PCB。有没有更强劲的推 ...

量产为什么不让板厂铣好?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为什么不让板厂铣好?晕

买的模块,改动不了。坑爹的结构设计把外框弄错了,还开了模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的模块,改动不了。坑爹的结构设计把外框弄错了,还开了模具。。。。 ...

想必楼主买的模块电路板是方角,结构设计搞了个内圆角。

是啊,因为是几个产品兼容模具,结构设计搞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模块,改动不了。坑爹的结构设计把外框弄错了,还开了模具。。。。 ...

用小砂轮磨一下省力些

用砂轮,粉尘很麻烦。。。

网友D:
用钳子也不太方便,最好用在打磨机上修一修,这样更方便

网友E:
2.0毫米厚度的PCB有点厚哈,斜口钳估计不好剪!改动小的话用锉刀慢慢锉吧

网友F:
你值得拥有

网友G:
电冲剪,配合手电钻使用。我买了一个,不过买回来只是试了一下,没有真正用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5033452348&ali_refid=a3_420434_1006:1121453699:N:%E6%96%9C%E5% ...

这个不行,剪几块就报废了

网友H:
上照片看看,要修掉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行,剪几块就报废了

上策改模具, 上模园角处堆电焊补出一些,做成清角的.这是一劳永逸的事.反正在内部,不影响外观.

网友I:
手动冲压机啊,也有人叫手啤机,PCB在下面订好位,上面用钢材做出合适的刀口。

网友J:
淘宝搜索铡刀抱你满意

有时侯直接把问题说出来比在某个既定的方案里面选择要有效的多,毕竟我们的问题是要解决问题。
这个可以有。呵呵!

网友K:
买木工用的刨,在上面移几下就好了

网友L:
买这种啊,什么都能剪,纸、铁皮、电线、胡子

网友H:
遇到类似问题,我一般都是用雕刻机来解决,就像锣边机一样,重新锣一遍,效果跟PCB厂家加工的一模一样。

网友M: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27981675774&ali_refid=a3_430583_1006:1122294507:N:%E7%85%A7%E7%89%87%E5%88%87%E5%89%B2:383f4b665bbfc733876f3e28567db172&ali_trackid=1_383f4b665bbfc733876f3e28567db172&spm=a230r.1.14.1

这个,大个的试过切板子,小个的没试过

网友N:
之前用斜口钳,得买质量好的,否则斜口钳会坏的,
如果是一条直线,可以买铡刀

网友O:
借包青天那把虎头铡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