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MCU 16M晶振的频率不正确

楼主(2018-05-28):
用示波器测量MCU 16M 晶振的频率不正确,首先是板子工作都是正常的,所有都正常。有一个板子换了一个晶振,就好奇测了一下晶振频率 ,发现完全不对,又把好的板子拿来测,也是发现完全不对,都是正弦波,幅度是3V左右,(MCU是3.3供电),本来16M的周期是62.6MS ,,,可是示波器上的周期才3ms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大神 给解答一下么?

以前测过其他的晶振频率 ,比如17M 的  ,测下来一算 就是对的

为什么这个不对呢?是不是我示波器设置的不对?300M的带宽,选了10倍的探头

急急急,在线等哈,大神们

网友A:
本来16M的周期是62.6MS ,,,可是示波器上的周期才3ms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也不懂!
示波器的扫描周期是多少?估计是示波器不太会用。

网友B:
3mS 还是 3nS ? 带宽限制关闭掉. 测量到的幅值有3V, 信号通道本身没有大问题.  再测一次17MHz看看, 如果是正常的58nS左右, 可能是16M晶振谐振问题.  如果也很小了, 就是示波器表棒或者示波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S 还是 3nS ? 带宽限制关闭掉. 测量到的幅值有3V, 信号通道本身没有大问题.  再测一次17MHz看看, 如果是 ...

我说错了,16M是62.5ns,示波器量到的是3MS,17M的是很久前量过的,,,现在没法量了

网友B:
测示波器面板上 自己的方波 看看有没有问题。 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错了,16M是62.5ns,示波器量到的是3MS,17M的是很久前量过的,,,现在没法量了 ...

再把示波器时间拉开,就是每格时间缩小。缩小到50ns看看,你有可能被看到的波形蒙骗了。

网友D:
要注意正确的测量方法。对于晶体振荡电路,示波器探头的引入会改变振荡频率,尤其是泛音晶体甚至会测到基音。正确的测量方法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测量点,必须测振荡器的输出端,并且需要用门电路加一级缓冲后再测。只有有源晶振可以用示波器的适当挡位直接测量输出端而不会影响信号。

网友E:
示波器阻抗太小会引起晶振震荡异常

网友F:
我司专业电路板样板,批量,详情咨询qq2875489676 电话13169908904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