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SI24R1 芯片的主要特性:
超低关断功耗:< 0.7 uA
超低待机功耗:< 15 uA
发射电流(2Mbps:<12 mA0dBm
最高发射功率:7dBm 25mA
接收灵敏度:<-96dBm @ 250kbps

SI24R1(7dbm,
关断功耗700nA) 01P功耗差不多,稳定性好功率高,距离更远。

SI24R1
01P 兼容:
1. SI2R1
接收电流比01P0.5mA,实际系统工作中,芯片绝大部分时间处于ShutdownStandby状态下。所以,我们总的平均电流比NORDIC的小。

2. SI24R1
芯片支持更大功率输出7dbmNORDIC只有0dbm.
灵敏度对比:
NORDIC SI24R1
2Mbbs -82dbm -83dbm
1M -85dbm -87dbm
250K -94dbm -96dbm

3.
定位孔SI24R101P的不同,左边第一脚为第一脚。

4.
可搭配单片机:430G2001/G2211/G2332/STM8S003,公司均有大批量现货供应。

5.
性价比更高。如感兴趣,可直接与我司销售工程师对接。

陈生:13826583914 QQ咨询:2355239057
公司经营18年,原装现货供应!

楼主:
厂家:南京中科微

标准包装:4000
封装/外壳:QFN
集成NVM的超低功耗高性能2.4GHz GFSK无线发射芯片SI24R2E

SI24R2E的由来:
SI24R2E是在SI24R1的基础上,单独分出来发射部分TX,成为一颗2.4G 单TX芯片。可与NRF24L01P以及SI24R1通信,替代NRF2402以及A7105。与SI24R1的性能对比上来讲,SI24R2E只是比SI24R1少了一个接收端的功能,另外发射端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关断功耗变的更低了,从原来的1500nA变为只有500nA。其余几乎都一样,性价比也远远比A7325,NRF2402更高。

SI24R2E的功能概述:

Si24R2E是一颗工作在2.4GHz ISM频段,专为低功耗有源RFID应用场合设计,集成嵌入式发射基带的无线发射芯片、128次可编程NVM存储器以及自动发射模块。工作频率范围为2400MHz-2525MHz,共有126个1MHz带宽的信道。
Si24R2E采用GFSK/FSK数字调制与解调技术。数据传输速率与PA输出功率都可以调节,支持2Mbps,1Mbps,250Kbps三种数据速率。高的数据速率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完成同样的数据收发,因此可以具有更低的功耗。
Si24R2E针对低功耗应用场合进行了特别优化,在关断模式下,所有寄存器值与FIFO值保持不变,关断电流为小于700nA;在待机模式下,时钟保持工作,电流为15uA,并且可以在最长130uS时间内开始数据的收发。
当打开启自动发射功能,内部Watchdog与内部RCOSC工作时,芯片睡眠状态下待机电流仅为700nA。当内部Timer定时到时,自动发射控制器自动完成数据从NVM的装载与发射,数据发射完成后,芯片立即进入睡眠状态,因此Si24R2E的平均功耗非常低,对于电池供电应用,可以非常容易实现五年以上的待机时间。
Si24R2E内置电源监测与防拆解自动报警电路。电源监测电路在每次自动发射数据时,实时监测电源电压,当电源电压低于设定值时,数据包指定字节位置数据自动更改成报警值,并自动发送。防拆解自动报警电路专为有源卡应用设计,在自动发射模式(ATR)下,通过 CE脚电压变化监测有源卡的状态,与电源监测电路相似,当监测到CE电压从低到高跳变时,立即发送报警包,并锁定芯片。
Si24R2E操作方式非常方便,可以不需要外部MCU,可以自动完成数据装载与发射。
NVM存储器可以存储寄存器配置与发射的数据内容,掉电后不会丢失,数据可保持 10年以上。在3.3V供电电压下,无需外部高压,外部MCU可以通过芯片的四线SPI接口完成NVM的配置编程,芯片最大可编程次数为128次,芯片支持NMV加锁,防止NVM配置数据回读,保证用户数据安全。
Si24R2E也可以在外部MCU控制下工作,芯片不需要额外接口,外部微控制器(MCU)通过SPI接口对芯片少数几个寄存器配置即可以实现数据的发射,芯片完全兼容Si24R1发射功能,在不打开自动发射功能时,芯片功能与配置方法与Si24R2完全相同。
Si24R2E具有非常低的系统应用成本,可以不需要外部 MCU,仅少量外围无源器件即可以组成一个无线数据发射系统。内部集成高PSRR的LDO电源,保证1.9-3.6V宽电源范围内稳定工作。

楼主:
今年很多用NRF51822的厂家渐渐去换了一款NRF52832,据说这款芯片的性能更好,但是也绝大多数人不太懂这一款芯片的性能,今天我对大家稍微讲解一点!

NRF52832产品分类: BlUETOOTH SMART
•        厂家:NORDIC
•        标准包装:
•        封装/外壳:QFN

nRF52系列超低功耗无线蓝牙智能单芯片nRF52832
单介绍nRF52系列超低功耗无线蓝牙智能单芯片nRF52832的相关知识:
超低功耗(Ultra low power, ULP)射频(RF)专业厂商Nordic Semiconductor ASA宣布提供下一代nRF52系列超低功耗无线解决方案中首款产品 — nRF52832系统级芯片(SoC)器件的样品。nRF52832结合突破的性能和功效,重新定义了单芯片蓝牙智能 (Bluetooth® Smart)类别。它还具有独特的片上NFC™标签,用于用户友好的触摸配对(Touch-to-Pair)功能,并且提供任何现有蓝牙智能解决方案都无法比拟的全新设计灵活性水平。
nRF52832带有类别首个64MHz ARM® Cortex®-M4F处理器、512kB 闪存和64kB RAM、同级最佳超高性能、超低功耗多协议蓝牙智能、ANT™、具有-96dB RX灵敏度的专有2.4GHz无线电、5.5mA 峰值RX/TX电流,以及一个片上RF平衡/不平衡转换器(RF Balun)。独特的全自动功率管理系统还可让设计人员轻易实现最佳功耗。nRF52832采用先进的55nm工艺,包括6 x 6mm QFN和微型 3.0 x 3.2mm CSP封装选项。
EEMBC 215 CoreMark®的评分,显示nRF52832相比基于ARM Cortex-M0/M3的竞争蓝牙智能SoC解决方案提供高出多达60%的通用处理能力,并且借助ARM Cortex-M4F获得额外10倍的浮点和2倍的DSP性能。此外,该SoC的能效达到90 CoreMark/mA,是一些竞争解决方案的2倍。
nRF52832还包括全系列片上模拟和数字外设,如传感器、显示、触摸控制器、LED、键盘、马达、数字麦克风,以及音频编解码器,用于无缝连接外部组件,而 这使其成为用于可穿戴产品、人机接口设备,比如遥控器、玩具、智能家居设备和电器,以及无线充电应用的理想单芯片解决方案。
nRF52832的较高处理器性能可让开发人员增强产品对用户的吸引力,包括增加新功能和改进用户体验。该单芯片集成能支持体积更细小的产品和更低的BOM成本;而更高的功效则支持更长的电池寿命和/或使用更小、更轻的电池,使得nRF52832成为能量采集供电应用的理想解决方案。此外,其同级最佳无线电性能支持高达2倍的连接可靠性、抗干扰性、距离,以及数据流量 (这些特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包损失和技术支持问题),并提供更大的网络拓扑和协议复杂性,以及先进的安全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