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ifare Plus指令集

楼主(2018-05-28):
最近在玩Mifare Plus卡片的时候,NXP官网只给了一些基础说明,并没给详细的指令文档,所以想问问有哪位大佬玩过的,具体指令是什么?比如认证、升级等等,非常感谢!!

楼主:
额。。。。。大致看了一下,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资料,对于一线开发来说,你的这些指令是经过自家公司包装过的,并不是Mifare支持的直接指令,而且,仔细看会发现,这里没有Mifare plus的指令,还有就是在接口函数中提到的3DES数据加密,看参数好像最大只能支持8字节长度明文,由于在Ultralight-C的认证过程中需要加密16字节长度明文,如果你按照通常做法将16字节分开加密,那是不行的。我现在已经解决了Mifare Classic系列、Mifare DESFire系列、Ultralight-C、Ultralight、NTAG系列的所有卡片操作,只剩下Mifare Plus系列,只因找不到相关指令没办法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大致看了一下,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资料,对于一线开发来说,你的这些指令是经过自家公司包装 ...

网上能找的也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能找的也就这些了.

其实在NXP的Docstore里有很多资料,只是我还没有权限去下载,它需要签什么保密协议,我也搞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在NXP的Docstore里有很多资料,只是我还没有权限去下载,它需要签什么保密协议,我也搞不明白 ...

是的,那就躲远点,凡是不要冲太前,路就宽了.哈哈,我也遇到过,自已硬啃,实在啃不动就歇搁,尽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那就躲远点,凡是不要冲太前,路就宽了.哈哈,我也遇到过,自已硬啃,实在啃不动就歇搁,尽力就行了. ...

话虽如此,但作为一名开发人员,如果遇到困难就放弃,未免也太不称职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在NXP的Docstore里有很多资料,只是我还没有权限去下载,它需要签什么保密协议,我也搞不明白 ...

搞开发签NDA是常事,签了然后别外传就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大致看了一下,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资料,对于一线开发来说,你的这些指令是经过自家公司包装 ...

关于DES的加密长度,只能是8byte,这是由des算法定义死的,没法更改的。
des、aes这些对称加密算法,本身就是用于大量数据的加密的,加密时都是要把数据分成一块一块依次加密的。des规定数据块的大小只能是8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DES的加密长度,只能是8byte,这是由des算法定义死的,没法更改的。
des、aes这些对称加密算法,本身 ...

我指的是3DES哦。Ultralight-C认证需要用3DES加密16字节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开发签NDA是常事,签了然后别外传就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主要不知道找谁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3DES哦。Ultralight-C认证需要用3DES加密16字节的数据

3DES本质上还是DES。不过是重复做了3次DES,第一次和第三次是DES加密,第二次是DES解密,三次的密钥可以不一样,所以密钥长度变为了56bit×3,所以安全等级有所提升。
既然是DES做了三次,那明文的长度还是不变的,还是8byte。

好久没搞过了,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我不明白16byte数据分两次加密和一次加密的区别在哪里?
如果一定要一次加密16byte,那就用AE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16byte数据分两次加密和一次加密的区别在哪里?
如果一定要一次加密16byte,那就用AES了 ...

但是卡片就只能用3DES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卡片就只能用3DES

那只能是一次加密8byte,分两次加密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现在可以玩遍NXP所有低频的卡片了

网友D(2019-02-2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现在可以玩遍NXP所有低频的卡片了

MifarePlus

网友E(2019-06-21):
你好,最近在高mifare puls S 的卡,看数据手册这个卡在安全等级SL1可以兼容mifare classic S70的卡,现在不太懂mifare puls S 怎么从SL0升级到SL1,我是写单片机固件的,望您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最近在高mifare puls S 的卡,看数据手册这个卡在安全等级SL1可以兼容mifare classic S70的卡,现在 ...

你要看官方的详细datasheet,只是要花点时间,我已经全部搞定了

大神,能否提供源码或者手册,我最近也在搞mifare plus ,蒙的一逼,我的邮箱308735647@qq.com,如果有手册那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要看官方的详细datasheet,只是要花点时间,我已经全部搞定了

谢谢您的回复!去过NXP的论坛,涉及一些数据结构的事都需要签NDA后去docstore登陆获得,哎。。。。,您这里官方详细datasheet,可以给我发一份吗?(lddjss艾特点163点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回复!去过NXP的论坛,涉及一些数据结构的事都需要签NDA后去docstore登陆获得,哎。。。。,您这 ...

不可以,我们也是签了NDA的,而且只给你发文档也没用,你还需要一个PDF的数字证书才能打开,所以,还是找他们签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我们也是签了NDA的,而且只给你发文档也没用,你还需要一个PDF的数字证书才能打开,所以,还是找 ...

非常感谢您!我还是找公司去找NX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您!我还是找公司去找NXP吧!

找NXP的代理帮你处理这个事吧,我之前找的艾睿,你直接发电邮给NXP是没人回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NXP的代理帮你处理这个事吧,我之前找的艾睿,你直接发电邮给NXP是没人回你的 ...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您了!

你好,又来打扰你,在SL0的状态下,使用Write Perso和Commit Perso 2个命令使等级从SL0升级到SL1,一直成功不了,我现在是在SL0的状态操作:寻卡->放冲撞->Write Perso->寻卡->放冲撞->Commit Per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