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稳压电路的串联电阻值计算

楼主(2018-05-28):
【不懂就问】
题目描述如图
另外,书上说经过电阻R流经Vz的电流叫做“泻放电流”,怎么理解?
谢谢

网友A:
它不应叫泄放电流,它主要供给稳压管一个合适的电流,并保证满足负载需要。
当然,当负载完全开路时,它可以将前面未稳电源的储能放至Ⅴz以下。也许是指这个。

网友B:
首先你要理解稳压二极管工作本身就需要一个电流,根据厂家不同质量不同,这个电流也不同,国产的可以达到1mA左右,Vishay的可以到50uA,这个电流再加上负载电流除以放大倍数就是Ib。这个就是流过电阻的电流了。如果做题,没意义,如果是实际设计告诉你R取15K~22K即可

网友C:
R的计算:
1、三极管最大基极电流,根据:最大输出电流,以及三极管的最小放大倍数,计算
2、稳压管最小稳定电压范围的电流
以上2个相加,再根据最小输入电压,计算R

楼主(2018-06-27):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理解稳压二极管工作本身就需要一个电流,根据厂家不同质量不同,这个电流也不同,国产的可以达到1m ...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学习了
对于这样的,含有三极管的电路
我有个地方总是分析不清楚
电路开始工作时,电流从Vin出来,到Vout之间,电流的流向是怎样的?
就是分几路,每路依次流过哪些器件
比如此图中,从Vin出来,有R的一条支路,又有一条Q1的支路,不知道电流流向了
谢谢分析

网友D:
【示例性稳压电路元件参数计算】
电路指标
输入电压:10V~16V
输出电压:6V
输出电流:50mA

调整三极管Q1
Vcemax = 16V - 6V = 10V
Ic = 50mA
Pdmax = 10V × 50mA = 500mW

选择:
Vceo ≥ 2 × 10V = 20V (50% 降额)
Ic ≥ 2 × 50 mA = 100 mA (50% 降额)
Pd ≥ 2 × 500 mW = 1000 mW (50% 降额)
如安森美的 2SC4027

查看数据手册第四页的安全工作范围(SOA)

三极管在室温下,无需额外散热器能安全工作。

确定基极电流 Ib:
从数据手册第三页的输出特性曲线上

可以看到基极电流工作时的范围大致在 2.20mA~3.50 mA。

同样从数据手册第三页的输入特性曲线上

可以看到基极、发射极间压降工作时的范围大致在 0.55V~0.75V。

稳压二极管 Dz
稳压值 Vz = (0.55V + 0.75V) / 2 + 6V = 6.65V
稳压管的工作电流没有特别的约束。
可以考虑功耗最小的稳压管,如安森美(原仙童)的 MM3Z6V8E

从数据手册第四页的稳压特性曲线(图4)上

选择稳压值比较稳定的工作电流范围:2mA~4mA。

串联电阻 R
在输入电压为 10V 时:
Ib = 3.5mA
Iz = 2.0mA
Vz = 6.80V
R = (10V - 6.80V) / (3.5mA + 2.0mA) = 0.582K

在输入电压为 16V 时:
Ib = 2.2mA
Iz = 4.0mA
Vz = 6.81V
R = (16V - 6.81V) / (2.2mA + 4.0mA) = 1.482K

取个平均值:
R = (0.582K + 1.482K) / 2 = 1.032K
选 1K 电阻。

设计验证
最后根据选定的元件及其参数验证计算电路的工作参数,
确保电路能满足要求 —— 留给 LZ 了。

网友D:
楼上三极管基极电流标错,对应了 Ic = 0.5 A 了……

改看数据手册第三页的放大倍数 Hfe :范围大致在 150~250 之间
Ib = 50mA / (150~250) = 200uA~330uA

Iz 可选 1mA 甚至更低……

供 LZ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三极管基极电流标错,对应了 Ic = 0.5 mA 了……

改看数据手册第三页的放大倍数 Hfe :范围大致在 150 ...

哇,好惊喜,谢谢你的技术支持
在我的这个电路图中,你在最后也用红色符号标记过了
有点疑问,希望解答
【1】电路刚开始工作时,电流从Vin出来后,因为Q1没有导通,所以开始时全部电流流过R?
【2】经过R后形成的电流,一路形成基极电流开通Q1,一路提供VZ的工作电流?
【3】一旦Q1导通后,从Vin出来的全部电流不就都流过Q1了吗,没有再经过R了,那么Vz还如何保持工作,稳定钳位住B点的电位?
【4】没有分析电流流过电容的情况,是不是因为电容隔直通交的原因?
谢谢

网友E:
什么叫齐纳电压,是齐纳击穿的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齐纳电压,是齐纳击穿的电压么

是的 早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例性稳压电路元件参数计算】
电路指标
输入电压:10V~16V

写了这么详细这么多,先非常感谢
我就此还有几点不懂,请解答,多谢

【1】既然之前已经算出Vceo>20V,Ic>100mA,Pd>1W这些参数来选择三极管,
那么在选用安森美2SC4027这款三极管时,看到它的datasheet中说,Vceo,Ic,Pd这些参数远远大于之前计算的值,为什么要选择余量这么大的一款三极管呢?

【2】在确定 基极电流工作时的范围 这一步骤时,就是右上角编号为2SC4027的两张图,自己没有看懂这个图,横轴是CE间电压,纵轴是Ic电流,那么中间画的这么多条弯曲线怎么用的?我看到线上的数值比纵轴最小分度还要小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好惊喜,谢谢你的技术支持
在我的这个电路图中,你在最后也用红色符号标记过了
有点疑问,希望解答

建议 LZ 用个 SPICE 仿真一下,
对电路的工作原理会有更好的理解。

Q1 开通后,Vin 相当于给两个并联的电阻(负载)供电。
稳压管回路可以持续正常工作。

电容的作用主要在上电开始时起作用。由于电容上的压降不能突变,
因此上电时稳压管和输出电压都是缓慢上升的。避免了电压的冲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写了这么详细这么多,先非常感谢
我就此还有几点不懂,请解答,多谢

【1】选择三极管时,可以选用任何一款满足要求的管子。
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说明计算方法。
实际工作中,元件的选择除了技术上的约束条件外,
还有其它方面的约束,比如生产厂商……等。
如果有几款元件都符合所有的约束条件,
选择价格便宜、供货时间短的元件……

【2】这是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
每条曲线对应一个基极电流(图上标的数字)。
两张图分别对应低压(0V~5V)和高压(0V~50V)的特性。
找一本模拟电路的教材,再复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选择三极管时,可以选用任何一款满足要求的管子。
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说明计算方法。
实际工作中, ...

我问题让你见笑了,恩,我明白了,谢谢,自己也多复习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 LZ 用个 SPICE 仿真一下,
对电路的工作原理会有更好的理解。

谢谢你的仿真建议,我去试试
现在还要问你两个问题,呵呵
【1】Q1导通后,Vin给两个并联的电阻供电,这两个电阻一个是图中的R,另外一个就是Q1的CE极之间的电阻吧?

【2】稳压二极管回路是指Vin到R到Vz到GND这个回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仿真建议,我去试试
现在还要问你两个问题,呵呵
【1】Q1导通后,Vin给两个并联的电阻供电,这两 ...

Q1 导通后,从 Vin 这个节点看主要有两个回路:
1. Vin -> Q1C -> Q1E -> 负载 -> GND
2. Vin -> R -> Dz -> GND

PS. 这个电路实际上就是射极跟随器。
在 Vin 和 Q1 集电极之间可以串接诸如电阻、(稳压)二极管……等,
这样可以降低对 Q1 的功耗要求。

从效率角度看,DC-DC 稳压器是首选。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如果 LZ 的设计是实际工作上的课题,应考虑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Q1 导通后,从 Vin 这个节点看主要有两个回路:
1. Vin -> Q1C -> Q1E -> 负载 -> GND
2. Vin -> R -> Dz ...

额,这么多啊,有点乱了,我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例性稳压电路元件参数计算】
电路指标
输入电压:10V~16V

对了,你贴出来的第一个图SOA,不太会看
知道在Vce的范围是4-10V,就是图中红线的地方
那么上面的几条曲线怎么看,怎么得出室温下,不用安装散热器的结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你贴出来的第一个图SOA,不太会看
知道在Vce的范围是4-10V,就是图中红线的地方
那么上面的几条曲 ...

SOA 曲线:
wenku.baidu.com/view/4725b6f85f0e7cd185253621.html

Tc - 外壳 (case) 温度;
Ta - 环境 (ambient) 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A 曲线:
wenku.baidu.com/view/4725b6f85f0e7cd185253621.html

哇塞,居然与你在线同步交流了
嗯嗯,这个点我在学习

今天好好的看了看确定基极电流的那两张图,就是我昨天问过,不知道中间很多标有数值曲线的图
现在确实可以明确思路来分析了,
有一地方没有看懂,
就是比如Vce=4V时(16-6)
此时在横轴选取4V这个点没错,但是要确定基极电流,还要通过纵轴的配合
你在纵轴Ic上选取的点是0.5A,所以才估算出此时的基极电流大约为3.5mA
但是我们不是算出来Ic=50mA吗?你选的0.5A确是500mA啊?下面一个图也是这样,求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塞,居然与你在线同步交流了
嗯嗯,这个点我在学习

看 7#……

楼主:
楼上三极管基极电流标错,对应了 Ic = 0.5 A 了……
你是说的这一句吗?
没看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哪个地方要改没明白
问题有点多,麻烦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三极管基极电流标错,对应了 Ic = 0.5 A 了……
你是说的这一句吗?
没看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哪个地方 ...

由于输出特性曲线在 Ic = 50mA 的地方很难估计 Ib 的大小,改看第三页的放大倍数的图:

电流放大倍数估计在 150~250 左右:
Ib = 50mA / (150~250) = 200uA~330u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输出特性曲线在 Ic = 50mA 的地方很难估计 Ib 的大小,改看第三页的放大倍数的图:

我明白了,就是不用再看之间的两个图来读取Ib,直接通过放大倍数图,用公式求解?
而且资料里说的(如图),放大倍数是有分S 和 T两种的
我这儿是选150-250,就是S型的 ,怎么判断的
况且现在是因为Ic=0.05A,太小才用这个方法的,要是规定Ic=0.07A或者别的小数值
也是这样求Ib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就是不用再看之间的两个图来读取Ib,直接通过放大倍数图,用公式求解?
而且资料里说的(如图) ...

是的。

不管什么方法,估计一个大概的数据。
这样在搭出样板的时候不至于太离谱就行。

之后还要通过实验来进行优化设计。
现在先把链接贴出来,但不建议 LZ 现在看: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因为方法比较复杂,怕搞乱了 LZ 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不管什么方法,估计一个大概的数据。

好了,就到这儿了,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三极管基极电流标错,对应了 Ic = 0.5 A 了……

改看数据手册第三页的放大倍数 Hfe :范围大致在 150 ...

周末好,我把这个电路又想了一遍
从电路工作开始,只要三极管B点电位没有达到6.8V,那么Vz是没有通路的
这时电流全部从 Vin→R→Qbe→Vout 这条支路走
这使得Q1导通,然后VIN通过Q1得到输出Vout

一旦B点电位达到Vz击穿电压值,那么B点电位就嵌位在6.8V,输出就是6.8-0.7=6V
这就是稳压输出值

我没有想懂的是稳压的过程
【1】在B点电位没有达到击穿值之前,就是Vz没有开始工作前,电路的输出Vout是多少呢?
【2】而且我一直费解,为什么B点电位被嵌位到Vz的击穿值6.8V后,输出就是通过Vz-Vbe来计算,Vin-Vce不也等于Vout吗?怎么就不考虑了呢?

网友F:
你还是去看下稳压管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吧。。。有一定的电路,1个mA到几个mA,稳压管就可以稳压。。。而三极管的VCE依据三极管不同的工作模式(放大,饱和,,,),其值是不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周末好,我把这个电路又想了一遍
从电路工作开始,只要三极管B点电位没有达到6.8V,那么Vz是没有通路的
...
【1】在B点电位没有达到击穿值之前,
就是Vz没有开始工作前,电路的输出Vout是多少呢?
稳压二极管电路的工作与三极管跟随器电路无关。

事实上把三极管跟随器电路断开也一样能工作,
而三极管跟随器电路可以理解为稳压二极管电路的负载。

把原理图画成这样是不是更容易看明白:

【2】而且我一直费解,为什么B点电位被嵌位到Vz的击穿值6.8V后,
输出就是通过Vz-Vbe来计算,Vin-Vce不也等于Vout吗?怎么就不考虑了呢?
这是因为 Vz 和 Vbe 都是几乎恒定的。而 Vin 和 Vce 都是变化的。
哪个简单、哪个复杂不言而喻。

【电路仿真结果】

瞬态分析:

直流扫描分析:

网友D:
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电路,供 LZ 复习参考:
wenku.baidu.com/view/d10f46d280eb6294dd886c1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二极管电路的工作与三极管跟随器电路无关。

事实上把三极管跟随器电路断开也一样能工作,

又麻烦你做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射极跟随器电路,供 LZ 复习参考:
wenku.baidu.com/view/d10f46d280eb6294dd886c1b.html
...

想到个事,比如输入是10-16V,而输出是6V,50mA
这个图中,多出的4-10V的电压应该被三极管Q1的CE极间给承担消耗掉了
但是多余的电流流入稳压二极管Vz,难道Vz也分担了多余的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是去看下稳压管三极管的工作原理吧。。。有一定的电路,1个mA到几个mA,稳压管就可以稳压。。。而三极管 ...

想到个事,比如输入是10-16V,而输出是6V,50mA
这个图中,多出的4-10V的电压应该被三极管Q1的CE极间给承担消耗掉了
但是多余的电流流入稳压二极管Vz,难道Vz也分担了多余的电压降?
还是说要分类讨论,跟电流有关,流过负载的部分,主要是三极管承担;流过Vz的部分,是R承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理解稳压二极管工作本身就需要一个电流,根据厂家不同质量不同,这个电流也不同,国产的可以达到1m ...

谢谢先
【1】稳压管自身的工作电流不是它被反向击穿时的电流吗?要不怎么说被击穿后,才看是稳压工作
【2】还有,你说的国产Vz只需要1mA,是对不同Vz不一样吧,不会是都是一样是1mA吧
【3】比如输入是10-16V,而输出是6V,50mA
这个图中,多出的4-10V的电压应该被三极管Q1的CE极间给承担消耗掉了
但是多余的电流流入稳压二极管Vz,难道Vz也分担了多余的电压降?
还是说要分类讨论,跟电流有关,流过负载的部分,主要是三极管承担;流过Vz的部分,是R承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例性稳压电路元件参数计算】
电路指标
输入电压:10V~16V

老哥,下午好
有问题请教你
你看啊,共发射极和共集电极三极管电路
这听说见过很多了,
虽然知道怎么区分它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分类,他们在实际中怎么应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下午好
有问题请教你
你看啊,共发射极和共集电极三极管电路

三极管电路按连接方式分共发射极放大器、共基极放大器和共集电极放大器。
三种接法的电路各有特点,其主要特点(优点)为:
共发射极放大器 —— 电压放大倍数大,一般用于中低频电压放大。
共基极放大器 —— 通频带宽,一般用于宽(高)频信号放大。
共集电极放大器 —— 输出电阻小,一般用于输出级驱动负载。

串联稳压电路的调整管就是共集电极放大器接法,也称为射极跟随器。

要真正掌握三极管电路的设计,需要实际的练习。
比如,给定输入为10KHz,1mV 的正弦信号,信号源内阻为 2K;
负载为纯电阻,阻值 5K。
设计一个共发射极放大器,要求放大 50 倍左右。
只在 PSPICE 里仿真就行。LZ 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电路按连接方式分共发射极放大器、共基极放大器和共集电极放大器。
三种接法的电路各有特点,其主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电路按连接方式分共发射极放大器、共基极放大器和共集电极放大器。
三种接法的电路各有特点,其主 ...

周末上午好
这是MC1413反向放大驱动芯片,其中的一路输入输出的内部电路图

我想请教的是,下图这样的接法中

当输入为高电平时,两个三极管都导通,那么输出是不是就是直接拉到地,可能只有0.7V的输出?
当输入为低电平时,两个三极管都截止,那么输出是不是被二极管(与PIN9相连的二极管)钳位到3.3+0.7=4V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要Vcc有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周末上午好
这是MC1413反向放大驱动芯片,其中的一路输入输出的内部电路图

Pin 9 应该接 Vcc 。

当负载是小电机的时候,Vcc -> Pin 9 -> 二极管构成的泄放回路就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n 9 应该接 Vcc 。

当负载是小电机的时候,Vcc -> Pin 9 -> 二极管构成的泄放回路就有必要了。 ...

谢谢,中午好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下面一个图中
PIN9应该接上面的Vcc吗?

我就是搞不清楚两个电源,第一就是PIN9接的电源,第二个电源就是集电极通过上拉电阻接到的直流电平
这两个分析不清,请帮我解解

楼主(2018-09-05):
引用 网友D:
Pin 9 应该接 Vcc 。

当负载是小电机的时候,Vcc -> Pin 9 -> 二极管构成的泄放回路就有必要了。 ...

有问题请教
以前吧就知道光耦是隔离的作用,再加上驱动的作用
但图中,从A点出来的逻辑信号,和B点出来的逻辑信号,是一样的
为了防止两个功率开关管直通,
之前一直想不通把两个信号PWM1和PWM2通过A点这么一连接,这是什么原理,
现在知道光耦还起到了逻辑门的作用(互锁的电路省略了)
这也是光耦的基本功能吗?
不同型号的光耦里面含有的逻辑门也不一样吧

再就是对隔离采样的理解,比如采样电压,直接在回路中加入采样电阻就可以采样了,看到还要用隔离器件,比如霍尔等进行隔离,为什么要这样?

网友D:
PWM 驱动有所谓“死区”的问题,就是上下两个管子不能同时导通。
一般由 PWM 控制逻辑实现这个功能。

光耦可理解为用于(高)电压隔离 —— 防止低压线路被高压击穿等;
霍尔可理解为用于(大)电流隔离 —— 与电阻取样相比,可有效降低功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建议 LZ 用个 SPICE 仿真一下,
对电路的工作原理会有更好的理解。

有什么好的SPICE软件介绍下??没用过这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好的SPICE软件介绍下??没用过这软件。

好的仿真软件推荐 OrC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