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4产生方波

楼主(2018-05-28):
如图产生方波电路为啥仿真输出没有任何波形呢,郁闷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19513764\QQ\WinTemp\RichOle\})55M1}9Z]KXM3P`(MM_LOX.png

楼主:
发出了帖子 变成这样 。。。。。

网友A:
芯片没供电吧

网友B:
HC14推动那么大电容的MOS管。。。。要炸的吧。。。。

楼主:
有供电呢
隐藏引进标号 VCC GND 我换个电路就能震荡

楼主:
你这个集成的芯片 我咋找不到呢。。。。

网友B:
12V可以用自激,简单又可靠

楼主:
换个电源就可以了  奇葩 电源 直接用 VCC GND 不要用这种DC 电源 仿真就有波形了

网友C:
你把VCC删掉仿真就出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