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白求教m0系列

楼主(2018-05-28):
TI, tc, timer, se, ic
void Timer3Init(void)
{
  TIMER3->TCSR  = T_DEBUG_WORK | T_IE | T_MODE_CONTINUOUS  | T_CRST | T_TDR_EN + 49 ;          TIMER3->TCMPR = 0 ;
  NVIC_SetPriority(TMR3_IRQn, 3) ;
  NVIC->ISER[0] = 1<<TMR3_IRQn ;
  TIMER3->TCSR |= T_CEN ;
}

这是别人给我的源码,无奈自己才疏学浅看了半天还是不明所以然。心中有很多疑问,特来向给位大神请教。1.CRST  1 = 复位定时器的预分频计数器,内部24位向上计数器和CEN位,一直保持为1,不会一直复位吗。 2.参考手册说TCMPR  注1: 不能在TCMP里写0x0或0x1,否则内核将运行到未知状态;可程序中我看到了TIMER3->TCMPR = 0 ;这样不会出问题吗? 3.还有就是周期模式和连续模式,一般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A:
哪个芯片的?对照手册的这个模块结构图,看就行了。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020161014155032
用这个图形化软件配置时钟也可以。

网友B:
别看程序,看手册这个章节的介绍饿,结构图。

网友C:
看代码不好记,看着手册说的操作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芯片的?对照手册的这个模块结构图,看就行了。

m0516,我也会看参考手册,看了疑问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看程序,看手册这个章节的介绍饿,结构图。

我先看手册在看得代码,但是还是有地方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代码不好记,看着手册说的操作流程

不是好不好记得的问题,是有问题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1020161014155032
用这个图形化软件 ...

大佬,我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D:
操作寄存器的吧,对着芯片手册的time3看寄存器就好啦

网友E:
你把跟这个定时器相关的寄存器和解释都放一起看。

网友E:
弄个excel表格,把所有相关的放一起,再看就容易明白了。我前段看有个人弄的串口的说明就是,几种模式,列表,把寄存器和解释都放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