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修改KEIL背景色

楼主:
keil背景色是黑色,我想把背景色改成白色,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2018-05-28):
点击 Edit ---- Configuration

1. 打开配置界面-》color&fonts    如下图

2.左边选择C/C++ Editor files  中间选择Text选项 右边选着 Background

3.添加自定义颜色  将色调设置为84 饱和度设置为91  亮度为205 再添加到自定义颜色中去 选择该自定义的颜色为背景颜色

4.中间各个选项的背景颜色都改为刚才自己设置的自定义颜色 除了(Matching Braces 和 Incomplete String 这两个选项不用改其他的都需要改)

网友A:
5.最后按一下ok键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网友B:
人家都是白色的,你的怎么是黑色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都是白色的,你的怎么是黑色的呢?

我的前任设置的

网友C(2018-07-09):
我想问下你,你原来是黑色的背景  那光标选中的当前行是怎么调的颜色? 我刚把Keil4改成黑色的背景但是,白色的光标不会改,用不成啊,把字挡住了,就是鼠标指针所在行都是白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你,你原来是黑色的背景  那光标选中的当前行是怎么调的颜色? 我刚把Keil4改成黑色的背景但是, ...

试试这个配色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你,你原来是黑色的背景  那光标选中的当前行是怎么调的颜色? 我刚把Keil4改成黑色的背景但是, ...

我忘记了

网友:
看起来炫酷多了。白色背景看着不爽。

网友C:
我这个Keil4里面没有global.prop这个文件,只有GLOBAL.ini和Global_Default.ini这两个文件

这个光标挡住了白色的字

这个光标挡住了白色的字

网友C(点评):
看不清楚编辑程序时。

网友C(点评):
这个光标这一行 叫当前行,我在百度上看见了的,但是我的Keil4里面(Colors & Fonts)没有这一项

网友E:
方法不错,回去修改试试

网友F:
哦哦  长知识了 谢啦

网友(2021-04-08):
这个可以,但是左边个下边怎么改颜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