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MCU下载完不执行

楼主(2018-05-28):
我们使用的L0系列产品,在线可以下载进去代码,下载完成后不能跳转到main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官方提供的例子测试看看。

网友B:
这些选项要打勾

楼主:
这个好像设置是对的

楼主:
现在推测与硬件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设置是对的

是否进入睡眠模式了?

网友C:
这个应该默认都是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进入睡眠模式了?

不知道  还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D:
把复位脚接到J-LINK上去试试,芯片进入休眠模式是无法DEBUG的,接NRST可以单步

网友E:
没有设置烧录完启动?

网友F:
解决了没,找个官方的板子试试同样的程序

网友G:
复位试试看

网友H:
你是不是用的虚拟下载啊

网友I:
芯片进入休眠模式是无法DE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