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运行报错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28):
所有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程序都是这样的吗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不是所有程序这样,就我新写的这个程序运行会出这个错误。  可是编译也都通过了,检查了好几遍。 这个错误会是程序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B:
基本是硬件问题
确认芯片供电有没问题,JTAG口接线。
检测一下你芯片的供电电源是否在手册要求的范围之内
复位引脚电平
另外可以用最新的CCS, 配置好正确的仿真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硬件问题
确认芯片供电有没问题,JTAG口接线。
检测一下你芯片的供电电源是否在手册要求的范围之内

可是我如果运行普通双闭环PI程序就一切都正常。 硬件的配置供电都没有问题。

网友B:
点击RUN, 看见刷程序了么, 会不会  CPU 类型错误, 或 cmd 文件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RUN, 看见刷程序了么, 会不会  CPU 类型错误, 或 cmd 文件错误呢

程序刷了,是执行到了某条指令出现上述错误。 CMD文件可能出现什么错误呢,我用的TI pmsm3_4例程在其基础上写自己的算法的。

网友B:
是执行到了某条指令出现上述错误?

这就有明确一点的方向了, 可以跟踪一下, 哪一条指令, 再做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执行到了某条指令出现上述错误?

这就有明确一点的方向了, 可以跟踪一下, 哪一条指令, 再做分析了 ...

现在的情况是电机的强电若是不加程序执行正常,不出现任何错误。 但是加了强电后会出现这个报错。

分析了一下,两个具体区别应该在于加了强电后AD采集的电流是实时变化的,而不加强电采集到的电流是固定为零的,导致后面的计算一个是变量不变的,一个是变化的。请问这两种情况DSP处理的速度和时间会一样吗(代码都是相同的),运行时占用的内存会一样吗?  如果是计算量大导致的,增加采样时间是否可以解决?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