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于100mA的1kHz交流信号,需要测量其电压和电流,如何测?

楼主(2018-05-28):
有一个交流信号,电流小于100mA,电压小于500mV,频率固定1kHz,加在一个阻性负载两端,我需要实时监测交流电压和电流,有什么好的手段?
单芯片的电流传感器,能找到的只有allegro的ACS70331,量程有点大±2.5A。由于个人水平有限,对交流信号了解很少,所以就想找个芯片,直接读数,请各位大咖不吝赐教

网友A:
需不需要隔离?
一般都需要先进行放大,在进行AD采集。
交流电需要转换成直流电,由运放组成全波整流...

网友B:
找一单相计量IC即可

网友C:
如果只想简单读数,去买成品数字表头即可,电压表头和电流表头都有。用芯片的话,电能表专用芯片可以试试,注意选工作频率可以满足的型号。

网友D:
加在阻性负载两端,测出电压就等于知道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