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恒流源控制模拟开关的通断问题

楼主:
图片中,1处输入PWM信号(10hz),2处输入恒流源或者恒压源,3处输出接LED.
问题如下:
(1)当2处接恒压源时,输出端的LED能按照pwm的频率闪烁;

(2)当2处接恒流源时,输出端的LED一直亮着。

对于第二种情况不理解。请指导,谢谢!

网友A(2018-06-02):
正常。模拟开关不是物理上断开,可以看为等效电阻几十M,一般10M,led流过微安电流都可以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模拟开关不是物理上断开,可以看为等效电阻几十M,一般10M,led流过微安电流都可以亮起。 ...

你的意思是即使模拟开关有漏电流,由于断开电阻很大,所以也会产生一个可观的电压导通后面的LED?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即使模拟开关有漏电流,由于断开电阻很大,所以也会产生一个可观的电压导通后面的LED?是这样 ...

现在的高亮LED灯uA级漏电就能发亮,怀疑是漏电导致的LED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