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调速风扇调速线如何与MCU连接

楼主(2018-05-28):
我们这边采购了台达暴力风扇,四线的,有个PWM调速线,MCU 输出PWM信号IO口直接与PWM调速线相连,风扇上电后模块电路过大,MCU以及电源部分很烫,断电后测量与PWM线相连的IO对地短路了。网上查,有的说MCU与风扇之间需要加隔离,有的说需要加驱动,网上看到一个四线风扇PWM调速接口那边是加了一个三极管,网上资料不多,现在不知道怎么设计电路

楼主:
这是台达风扇的规格书

网友A:
给出你的电路,规格书应自行阅读。

网友B:
任何设备无论是控制还是反馈都不要直接接单片机IO。我之前控制一个三线的FG反馈风扇(和你这个一样),受空间限制控制启停是用一个NMOS断地(控制设备的电源应该采用断VCC,因为当设备的GND断掉但是VCC还连着的时候,设备的其他控制线或者反馈线上的电平就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了)反馈直连了单片机IO。但是我把一个RD反馈的三线风扇当成了FG反馈的风扇(RD风扇转着的时候反馈输出接近GND的低电平,不转的时候输出接近供电电压的电平)。上电之后单片机就挂了,原因一是搞错了RD反馈风扇使用方法和FG反馈风扇的区别,再一个就是没有意识到断地的隐患,即使使用FG反馈的风扇,由于不了解其内部电路说不定还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设备无论是控制还是反馈都不要直接接单片机IO。我之前控制一个三线的FG反馈风扇(和你这个一样),受空 ...

我这边又出现一个问题,与风扇FG管脚直连的MCU的IO也对地短路了,是不是电流过大烧坏了?测了下风扇输出FG信号的高电平200mV,我们之前用的风扇FG信号输出高电平是4V多

FG信号有的是推挽输出的有的是开漏的,最好做成兼容的并做好保护。

楼主:
风扇接口与MCU连接

风扇接口与MCU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又出现一个问题,与风扇FG管脚直连的MCU的IO也对地短路了,是不是电流过大烧坏了?测了下风扇输出F ...

有可能,这种输入IO最好在回路上串接一个正极指向单片机IO的二极管并串上一个电阻,上拉电阻放在二极管正极位置处。

楼主:
风扇FG信号输出波形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这种输入IO最好在回路上串接一个正极指向单片机IO的二极管并串上一个电阻,上拉电阻放在二极管正 ...
风扇FG信号输出这个波形对吗?和风扇规格书中的说明不一样啊

楼主,最终问题咋解决的,对于转速反馈,FG是怎么和MCU连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风扇FG信号输出这个波形对吗?和风扇规格书中的说明不一样啊

测反馈波形的时候保留上拉电阻但不要接单片机,有可能是单片机损坏拉低了电平(你手册上给出的图是开漏输出的,输出幅值低很有可能是单片机IO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反馈波形的时候保留上拉电阻但不要接单片机,有可能是单片机损坏拉低了电平(你手册上给出的图是开漏输 ...

我上图的那个波形FG信号没接波形也没接MCU,我再接上上拉电阻测个波形,看看幅值多少

开漏输出必须接上拉电阻,你上拉几V幅值就是几V。

网友C:
我用STC 的MCU 直接接PWM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STC 的MCU 直接接PWM 没有问题,

我们以前用的32的单片机也是直接接的风扇的FG信号脚,一直没发现问题,现在MCU接上新风扇的FG脚也出现了烧IO的情况,不知道与风扇的供电电压是12V有没有关系

楼主:
风扇的FG信号线不管加不加上拉电阻都无法输出矩形波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