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对小功率直流电机电流采样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8-05-28):
请问下大家,
这样子对电机电流采样可以吗,
正常工作大概200-400ma左右,mcu的ADC是10位的,
主要是能在电流达到1A以上时候及时关断电机,CON2实际上是L9110S驱动ic。

网友A:
没试过,你先搭建个测试电路测测看。最好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这个端口的波形吧,看看电机转起来,这个是什么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你先搭建个测试电路测测看。最好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这个端口的波形吧,看看电机转起来,这个是什么 ...

不试了,有专家说这样子反向电动势会烧mcu,启动电流会烧R1,放弃了,直接加自恢复保险丝了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是最好隔离,有烧坏芯片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试了,有专家说这样子反向电动势会烧mcu,启动电流会烧R1,放弃了,直接加自恢复保险丝了 ...

最好是加隔离,比如加隔离的电流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