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正弦波能检测出电流有效值?

楼主(2018-05-28):
如题,输出端为半波波形

输入端为电流互感器输入1000MA : 0.5MA

楼主:
PS:半波为正半周波形

网友A:
交流信号是上下半周对称的,原则上知道其中一个半周的信号即可推知另一个半周的信号。但此法有前提,负载必须是全波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信号是上下半周对称的,原则上知道其中一个半周的信号即可推知另一个半周的信号。但此法有前提,负载必 ...

是全波供电,是已知的

网友B:
什么波形都可以测有效值,周期性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波形都可以测有效值,周期性的最好。

就是检测50HZ的市电的负载电流

我测量50HZ有效值的常用方法是:用8000HZ采样,精密整流后的波形,160个点(20ms)的倍数,计算均方根值,就是有效值。

网友C:
别说半个周波,几个采样点就可以计算出有效值来,最简单的就是2点法,2个点就可以。前提条件是你的波形要足够好,如果有谐波,甚至其他强的干扰,采样点则越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说半个周波,几个采样点就可以计算出有效值来,最简单的就是2点法,2个点就可以。前提条件是你的波形要足 ...

愿闻其详

网友C:
连续2个采样点作为函数值点,用三角函数表达出来,推导一下就知道了。这只是最基本的方法,另外导数法也可以。都是2个点计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