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唐单片机N76E003A如何配置使用外部晶振

楼主(2018-05-28):
我按技术文档配置的程序如下
            TA = 0xAA;
        TA = 0x55;
        clr_OSC1;
        set_OSC0;
        CKEN = 0xC0;
        while((CKSWT&SET_BIT3)==0);
        while((CKEN&SET_BIT0)==1);
        clr_HIRCEN;

为什么用外接晶振的板子在线仿真,程序一直停留在第一个while语句里出不来?

网友A:
全速运行看看能否到While的下一条语句。

网友B(2018-07-12):
您好,这个片子我用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