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新唐单片机N76E003A如何配置使用外部晶振

楼主(2018-05-28):
我按技术文档配置的程序如下
            TA = 0xAA;
        TA = 0x55;
        clr_OSC1;
        set_OSC0;
        CKEN = 0xC0;
        while((CKSWT&SET_BIT3)==0);
        while((CKEN&SET_BIT0)==1);
        clr_HIRCEN;

为什么用外接晶振的板子在线仿真,程序一直停留在第一个while语句里出不来?

网友A:
外部晶振要用有源晶振啊。

网友B:
不就是楼上的OSC选择开关配置一下就行了吗

网友C:
看着手册自己修改配置吧。

楼主:
哦,真的是不能用无源晶振吗?只能用有源晶振?

网友:
无源晶振需要两个晶振管脚啊,需要配合内部的反相器工作。这个只有一个。没法用无源。

楼主:
嗯,是的,问过了新唐的工程师,回复是只能用有源晶振。新唐单片机内部16M晶振精度是1%的,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D:
必须有源,其实一般工程用,1%的内部时钟也够了。需要计时器级别的,那只能用有源晶振,或者,自己用管子做晶振驱动,线路网上不少,2个电阻2个电容一个三极管一个无源晶振就可以做了。也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前面V1部分就足够了,后面C3整流管什么的 是这个线路测试部分,不需要。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用几个外围元件和无源晶振,就可替代市面上较贵的有源晶振,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网友E:
果然有高人,学习了。

网友F(2020-09-16):
76E003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必须要用有源晶振,一个好点的有源晶振价格比003本身都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