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各位坛友 STM32F103RBT6的PC10和PC8无法输出高电平为什么

楼主(2018-05-28):
焊了两个板子了,单独测试PC10和PC8,就是无法置高,为什么呢?同样的程序别的引脚就好使   看PC8和PC10也没复用别的功能啊

网友A:
是啊, 复用就是定时器和 USART. 这两个引脚是正常功能引脚, 不应该有问题的
旁边也不是地线, 不容易短地哦
看看你的板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断开外部电路试试

网友C:
GPIO时钟没有开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复用就是定时器和 USART. 这两个引脚是正常功能引脚, 不应该有问题的
旁边也不是地线, 不容易短地哦
...

两个板子 让别人帮我检查了电路和连接 这两个引脚连接的Led小灯  没有问题 就是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时钟没有开启吧

已开启  和别的引脚一样的定义和使用 别的好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开启  和别的引脚一样的定义和使用 别的好使

那就是初始化错误,调试啊,看对应寄存器值是否设置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初始化错误,调试啊,看对应寄存器值是否设置对了

调试了 依旧不好使   准备换JTAG用到的引脚了

网友D:
说个小概率的,是不是这两片坏了这两个引脚。我在一次小批量采购,遇到一批当中坏同一个引脚。

网友E:
I2C脚?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个小概率的,是不是这两片坏了这两个引脚。我在一次小批量采购,遇到一批当中坏同一个引脚。 ...

唉 没测出来 换JTAG那几个引脚了

楼主:
我看好像并不是I2C引脚 这两个就是普通引脚 没有其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