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空指令

楼主(2018-05-28):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网友A:
空指令可以用来延时或者占位等。空指令并不是什么也不做,一般会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B:
可以当很短时间的延时使用

网友C: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如果Sda=1;*/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网友D:
这条指令的时间是确定的,可用作精确延时。

网友E:
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用到NOP。

网友F:
比如JMP不能再return之前之类的,这是芯片设计的bug。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JMP后加一个NOP,这样就保证了,不会发生错误了。

网友G:
程序中直接使用_nop_ ()进行延时就好了。适用于需要微弱延时的场合。

网友H:
__asm void nop(void)
{
    NOP
}

然后在之后的C代码中调用该函数:

void main()
{
...
nop();
...
}

网友H:
另外你不一定非要用这个延时来达到对某个东西延时。你可以去操作其他可以操作的内容,就代替了该寄存器的延时。

网友I:
看你开发软件里有没有提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