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堆栈有问题么?

楼主(2018-05-28):
ni, iap, TE, se, PDA
Program Size: data=116.2 xdata=255 code=17422

            TYPE    BASE      LENGTH    RELOCATION   SEGMENT NAME
            -----------------------------------------------------
            * * * * * * *   D A T A   M E M O R Y   * * * * * * *
            REG     0000H     0008H     ABSOLUTE     "REG BANK 0"
            DATA    0008H     0014H     UNIT         _DATA_GROUP_
            DATA    001CH     0004H     UNIT         ?DT?IAP_WRITE_512B?IAP
            BIT     0020H.0   0000H.1   UNIT         ?BI?RTC_EM3027
            BIT     0020H.1   0000H.1   UNIT         _BIT_GROUP_
                    0020H.2   0000H.6                *** GAP ***
            DATA    0021H     0040H     UNIT         ?DT?TEMP
            DATA    0061H     0007H     UNIT         ?DT?AD
            DATA    0068H     0006H     UNIT         ?DT?IAP_READ_CHECK_512B?IAP
            DATA    006EH     0003H     UNIT         ?DT?DISPLAY
            DATA    0071H     0001H     UNIT         ?DT?KEY
            DATA    0072H     0001H     UNIT         ?DT?SOUND
            DATA    0073H     0001H     UNIT         ?DT?IAP
            IDATA   0074H     0001H     UNIT         ?STACK

网友A:
定义了个idata的变量,实际没用到吧

网友B:
编译时是按small来编译的.......

网友C:
如果是 51, 可能堆栈空间不够了

网友D:
对于 256 字节 SRAM 的单片机, 堆栈很大, 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E:
MCU的堆栈操作的还是需要多费点心的

网友F:
对于 256 字节 SRAM 的单片机, 堆栈很大, 应该不是问题.
其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G:
怎么看得出?怎么判断呢?

网友H:
data=116.2 xdata,这是51单片机吗?

网友I:
都是用默认的,没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