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n76e003的感受

楼主(2018-05-28):
使用这个芯片做了一个设计,总体感觉还是比较强大的,说说不爽的地方吧
1、pwm虽然有6通道,但是其实只是1组,只能用相同的周期来工作,需要不同频率的pwm的时候很无奈。
2、芯片io都有多个功能,但是没有明确的多个功能设置生效的时候的规则描述。
3、内部的rc时钟还算不错,至少9600bps通信非常稳定。

网友A:
对,这个6PWM的目的是让驱动电机的,刚好够一组。

网友A:
内部的时钟源是可配置的,搞定到16.6后就稳定了

网友B:
是的内部晶振还可以,非常稳定

网友C:
定位的问题,设计6通道的pwm他们说是驱动直流无刷电机或者三相电机的

网友D:
一般使用的9600没问题的。115200也是可以

网友E:
这个小商品,或者高性价比产品的必选。

网友F:
要看到人家芯片的定位。

网友:
一般我也是用9600,偶尔用一下115200,其他的没用过。

网友G:
我最深的印象是还要通过配置字搞定部分功能的开启和关闭。

网友G:
配置字这个,只有很少的单片机才需要,一般都是在工程的代码里搞定就行了。PIC的用这个玩意儿,我当初特别反感,不过现在习惯了。

网友H:
确实不错,我这边是代理,可以找我买的。QQ386923934....

楼主:
总体来看还是很超值的一颗芯片的,遇到新问题,uart1配置测试没有输出,是否和ocd模块有关联

网友I:
居然和STM8一样,内部带隙基准只能作为一个参考电压测试而无法用该基准作为AD基准。用个逻辑开关可以切换到内部带隙电压做AD基准很难吗?替代STM8 003  也不用把缺点也弄的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