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分析此电路,图中电容为目测值。

楼主(2018-05-29):
求分析此电路,图中电容为目测值。

网友A:
一个放大电路加了一点低通滤波.
一个比较电路加了一点回滞特性.

网友B:
LM393是OC输出的,没有上拉电阻,电路显然有问题,都是不看数据手册想当然设计出来的。

楼主(2018-12-13):
引用 网友A:
一个放大电路加了一点低通滤波.
一个比较电路加了一点回滞特性.

D1 和 D2两个稳压管做什么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D1 和 D2两个稳压管做什么用的

限幅

网友C:
目测能测出电容值这个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