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 DCDC电源模块输出不受FB反馈电阻控制

楼主(2018-05-29):
DSP原理图中使用了LT的DCDC,焊接完输出电源偏高,调节反馈电阻,发现几乎不受控,电阻改变很大,电压值改变一点点,有遇到的吗?

楼主:
开关电源   输出端接的电容大小和多少会影响输出电压    补充一下

网友A:
DCDC的开关频率是多少,外部配置的电感频率什么样子的。看你的问题,估计是电感与快速回复二极管的配合上出问题了。
另外,建议使用可调电源查看是不是输入多少,输出还是多少,或者相差一个固定的数值,如果是。基本就是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的开关频率是多少,外部配置的电感频率什么样子的。看你的问题,估计是电感与快速回复二极管的配合上出 ...

感谢回复,LT的DCDC体积较大 内部集成电感了 外部只是引脚配置一下频率值

楼主:
我们只负责给电阻  值决定输出电压  然后就是输出滤波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