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威IoT模组及天线] 【开发技术】LoRaWAN数据速率是多少?

楼主(2018-05-29):
Q:LoRaWAN数据速率是多少?
A:对于LoRa来说,LoRaWAN数据速率范围在0.3kbps到11kbps之间,欧洲地区GFSK数据速率是50kbps。在北美地区,由于FCC限制最小数据速率是0.9kbps。为使终端设备的电池寿命和总体网络容量最大化,LoRaWAN网络服务器通过自适应数据速率(ADR)算法对每个终端设备数据速率和RF输出分别进行管理。ADR对于高性能网络是至关重要的,具有了可扩展性。在基础设施方面,以最小的投资部署一个网络,当需要增加容量时,就部署更多的网关,ADR将会使数据速率更高,可将网络容量扩展6到8倍。 LoRaWAN定义了一组特定的数据速率,但终端芯片或PHY是可以有多种选项。SX1272支持数据速率从0.3到37.5kbps,SX1276支持0.018到37.5kbps。

网友A:
LoRa网络允许终端采用任何可能的数据速率。LoRaWAN协议利用该特性来优化固定终端的数据速率。这就是自适应数据速率(Adaptive Data Rate (ADR))。当这个使能时,网络会优化使得尽可能使用最快的数据速率。

如果ADR的位字段有置位,网络就会通过相应的MAC命令来控制终端设备的数据速率。如果ADR位没设置,网络则无视终端的接收信号强度,不再控制终端设备的数据速率。ADR位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终端及网络来设置或取消。不管怎样,ADR机制都应该尽可能使能,帮助终端延长电池寿命和扩大网络容量。

如果终端被网络优化过的数据速率高于自己默认的数据速率,它需要定期检查下网络仍能收到上行的数据。每次上行帧计数都会累加(是针对于每个新的上行包,重传包就不再增加计数),终端增加 ADR_ACK_CNT 计数。如果直到ADR_ACK_LIMIT次上行(ADR_ACK_CNT >= ADR_ACK_LIMIT)都没有收到下行回复,它就得置高ADR应答请求位(ADRACKReq)。 网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回复一个下行帧,这个时间是通过ADR_ACK_DELAY来设置,上行之后收到任何下行帧就要把ADR_ACK_CNT的计数重置。当终端在接收时隙中的任何回复下行帧的ACK位字段不需要设置,表示网关仍在接收这个设备的上行帧。如果在下一个ADR_ACK_DELAY上行时间内都没收到回复(例如,在总时间ADR_ACK_LIMIT+ADR_ACK_DELAY之后),终端必须切换到下一个更低速率,使得能够获得更远传输距离来重连网络。终端如果在每次ADR_ACK_LIMIT到了之后依旧连接不上,就需要每次逐步降低数据速率。如果终端用它的默认数据速率,那就不需要置位ADRACKReq,因为无法帮助提高链路距离。

网友B:
我发现两位都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