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8-05-29):
   新人求助:在使用STM8的时候,必须先用disableInterrupts();关闭所有中断,等系统配置完成以后
再用enableInterrupts();打开中断吗?这样做是基于什么考虑呢?另外,是只有STM8的芯片才需要
这样操作还是所有MCU都适用这种做法呢?

网友A:
默认就是关断啊,可以不用先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就是关断啊,可以不用先关闭;

所以用enableInterrupts();打开中断是必须的,而disableInterrupts();可以不用管,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disableInterrupts()只是为了保险起见,不加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如果用的话,那是为了万一。是出于严谨的考虑。

网友D:
不加关中断,可能外设中断开启后,马上发生中断,可能让你始料未及,而导致逻辑错误

网友E:
那是讲究人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关中断,可能外设中断开启后,马上发生中断,可能让你始料未及,而导致逻辑错误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