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ucleo F401再探索 添加NUCLEO板卡的外部晶振

楼主:
为了后面的精确延时,以及定时器定时的可靠性我们需要添加外部高速晶振。操作方法如下(以板卡为例F401

楼主(2018-05-29):
1.断开板卡背面的SB50(默认是通过0欧电阻短接),这里是通过SB50连接ST-Link的MCO端,通过MCO端为F401提供8M的时钟输入。这里我们不用MCO,节约一个ST-Link拆下来可以用在别处

楼主:
图示是已经断开

楼主:
2.短接R35与R37,原理图中默认没有焊接R35和R37,如果需要外接晶振,需要将R35和R37直接短接代替0欧电阻。

楼主:
原理图部分如下:

楼主:
3.原理图中的C33和C34两颗电容也没焊接,这两颗电容是帮助晶振起振,如果我们要挂接晶振就需要焊接,这里我就用瓷片电容代替,手头没有20p的电容,也可以用30pf来代替。

楼主:
4.焊接完毕如下图,就可以来测试了(草草焊接下,希望大家谅解,家里的电洛铁实在不好用)。

楼主:
图中焊接8M晶振和30Pf电容

楼主:
这次我们完成了对板卡的外部晶振的添加,这给以后我们开发更多的外设调试带来了方便,这次亲自动把手在板卡上搞破坏还是蛮过瘾的,大家可以动手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