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uart唤醒stop模式,接收数据有问题

楼主(2018-05-29):
top, UART, ST, ni, rc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i = 0, j = 0;
UART_WakeUpTypeDef WakeUpSelection;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RTC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IDLE);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1);
/* Enable Power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Ensure that MSI is wake-up system clock */
  __HAL_RCC_WAKEUPSTOP_CLK_CONFIG(RCC_STOP_WAKEUPCLOCK_HSI);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WakeUpSelection.WakeUpEvent = UART_WAKEUP_ON_READDATA_NONEMPTY;        //;  //UART_WAKEUP_ON_STARTBIT
HAL_UARTEx_StopModeWakeUpSourceConfig(&huart1, WakeUpSelection);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WUF);
HAL_UARTEx_EnableStopMode(&huart1);

    HAL_RTCEx_DeactivateWakeUpTimer(&hrtc);
        /* Enter STOP 1 mode */

    HAL_PWREx_EnterSTOP1Mode(PWR_STOPENTRY_WFI);

    /* ... STOP 1 mode ... */

SYSCLKConfig_STOP();
HAL_Delay(1000);
USER_Uart_DmaRecv();

  }
  /* USER CODE END 3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BYPASS;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1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6;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RCC_PERIPHCLK_USART1;
  PeriphClkInit.Usart1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1CLKSOURCE_HSI;
  PeriphClkInit.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E;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RTC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RTC_Init(void)
{

  RTC_TimeTypeDef sTime;
  RTC_DateTypeDef sDate;

    /**Initialize RTC Only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0;
  hrtc.Init.SynchPrediv = 32767;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Remap = RTC_OUTPUT_REMAP_NON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if(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0) != 0x32F2){
  sTime.Hours = 0x0;
  sTime.Minutes = 0x0;
  sTime.Seconds = 0x0;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MON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JANUARY;
  sDate.Date = 0x1;
  sDate.Year = 0x0;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HAL_RTCEx_BKUPWrite(&hrtc,RTC_BKP_DR0,0x32F2);
  }
    /**Enable the WakeUp
    */
  if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hrtc, 0,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USART1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96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 Enable DMA controller clock
  */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1_Channel4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4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4_IRQn);
  /* DMA1_Channel5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5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5_IRQn);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RS232CTRL_GPIO_Port, RS232CTRL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RS232CTRL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RS232CTRL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RS232CTRL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USER_Uart_DmaRecv(void)
{
        uint8_t i = 0;
        if(gUARTRecv_end_flag == 1)
        {
//                USER_COMINFO();
                gUARTRecv_end_flag = 0;
                for(i = 0; i < gUARTRx_len; i++)
                        gUARTSendBuff[i] = gUARTReceiveBuff[i];
                gUARTSendBuff[gUARTRx_len] = '\n';
                USER_Uart_DataSend(gUARTRx_len+1);
        }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 (uint8_t*)gUARTReceiveBuff, UARTRECVBUFFERSIZE);
        gUARTRecv_end_flag1 = 1;
}

void USER_Uart_DataSend(uint16_t m_Len)
{
        HAL_GPIO_WritePin(RS232CTRL_GPIO_Port, RS232CTRL_Pin, GPIO_PIN_SET);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gUARTSendBuff, m_Len,1000);

        HAL_GPIO_WritePin(RS232CTRL_GPIO_Port, RS232CTRL_Pin, GPIO_PIN_RESET);
}

uart中断处理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0 */
        uint32_t tmp;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RQn 1 */
        if(USART1 == huart1.Instance)
        {
                if(RESET != 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UART_FLAG_IDLE))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1);
                        HAL_UART_DMAStop(&huart1);
                        tmp = __HAL_DMA_GET_COUNTER(&hdma_usart1_rx);
                        gUARTRx_len = UARTRECVBUFFERSIZE - tmp;
                        gUARTRecv_end_flag = 1;
                }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RQn 1 */
}

现在的问题是能进入stop模式,也能通过串口唤醒,没有丢数,但是接收的数据不对,从串口调试助手给板子发送,接收对不上
第一次发送 0b,没有收到返回的数据,
第二次发送0b,返回0b0b0a;
第三次发送0b,返回0b0b0b0a;
第四次发送0c,返回0b0b0b0c0a;

这是怎么回事,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每次唤醒后初始化一次。

网友B:
不清楚,这发送一个,怎么返回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