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负载效应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29):
“负载效应”是负载对系统响应的影响,只要是非理想源负载效应都必然存在。

这里的反馈网络连接运放的输出和输入,运放输出的负载效应影响了反馈网络的输入;而运放的输入阻抗则影响了反馈网络的输出。

通常,运放电路有较小的输出阻抗和很大的输入阻抗,所以其“负载效应”影响不大,但这不等于没有影响。书中这句话就是强调了其“负载效应”,并且说明了分析时暂不考虑其存在(实际多少总是存在的)。

网友B:
大师每一句话都正确无比,但全是答非所问。

那句话的目的是把闭环等效成开环,操作方法是令输出U或I为零(图6.3.3中的输出了量是Uo),然后站在反馈电阻左端看等效输入阻抗(图6.3.3是站在N处往右看)。
同理,令输入量为零,站在反馈电阻右端看等效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