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求助高手帮看看CPLD做SPI从的程序

楼主(2018-05-29):
我是用STM32和EPM240做SPI通信,STM32为主SPI,CPLD为从SPI,8位通信,将always@(posedge CS_N or negedge rst_n) 下的
else
        begin
            txd_data <=txd_data+1'b1;
        end
换成 txd_data <=5'b11100;(固定赋值)或txd_data <=rxd_data,数据都可以正常传输给STM32,但是当换成txd_data+1'b1后,每次加的值都不对,我实测了几组数据大概如下:
1,5,9,13,17,22,24,27,30,16,35,38,41,46,48
1,5,9,13,17,22,24,27,30,16,35,39,42,47,51有一定的重复规律性
查了CS_N信号的边沿,也没有发现有多个上升沿,百思不得其解,情高手帮忙看看代码有没有问题

module spi(clk,rst_n,CS_N,SCK,MOSI,MISO,rxd_data);
input clk;               //CPLD时钟,50MHZ
input rst_n;
input CS_N;
input SCK;             //STM32发送的SPI时钟,实测周期2uS
input MOSI;
reg [7:0] txd_data;
output reg MISO;
reg [7:0] rxd_data;
output [7:0] rxd_data;

//-------------------------capture the sck-----------------------------
reg sck_r0,sck_r1;
wire sck_n,sck_p;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sck_r0 <= 1'b1;   //sck of the idle state is high
            sck_r1 <= 1'b1;
        end
    else
        begin
            sck_r0 <= SCK;
            sck_r1 <= sck_r0;
        end
end

assign sck_n = (~sck_r0 & sck_r1)? 1'b1:1'b0;   //capture the sck down
assign sck_p = (~sck_r1 & sck_r0)? 1'b1:1'b0;   //capture the sck up

//-----------------------spi_slaver read data-------------------------------
reg rxd_flag_r;
reg [2:0] rxd_stat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d_data <= 1'b0;
            rxd_flag_r <= 1'b0;
            rxd_state <= 1'b0;
        end
    else if(sck_n && !CS_N)
        begin
            case(rxd_state)
                3'd0:begin
                        rxd_data[7] <= MOSI;
                        rxd_flag_r <= 1'b0;  //reset rxd_flag
                        rxd_state <= 3'd1;
                      end
                3'd1:begin
                        rxd_data[6] <= MOSI;
                        rxd_state <= 3'd2;
                      end
                3'd2:begin
                        rxd_data[5] <= MOSI;
                        rxd_state <= 3'd3;
                      end
                3'd3:begin
                        rxd_data[4] <= MOSI;
                        rxd_state <= 3'd4;
                      end
                3'd4:begin
                        rxd_data[3] <= MOSI;
                        rxd_state <= 3'd5;
                      end
                3'd5:begin
                        rxd_data[2] <= MOSI;
                        rxd_state <= 3'd6;
                      end
                3'd6:begin
                        rxd_data[1] <= MOSI;
                        rxd_state <= 3'd7;
                      end
                3'd7:begin
                        rxd_data[0] <= MOSI;
                        rxd_flag_r <= 1'b1;  //set rxd_flag
                        rxd_state <= 3'd0;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always@(posedge CS_N or negedge rst_n)          //当CPLD捕捉到SPI_CS信号的上升沿时,要给STM32发送的数据加1
begin
    if(!rst_n)
        begin
            txd_data <= 1'b0;
        end
    else
        begin
            txd_data <=txd_data+1'b1;
        end
end
//---------------------spi_slaver send data---------------------------
reg [2:0] txd_stat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txd_state <= 1'b0;
            MISO <=1'b0;

        end
    else if(sck_p && !CS_N)
        begin
            case(txd_state)
                3'd0:begin
                        MISO <= txd_data[7];
                        txd_state <= 3'd1;
                      end
                3'd1:begin
                        MISO <= txd_data[6];
                        txd_state <= 3'd2;
                      end
                3'd2:begin
                        MISO <= txd_data[5];
                        txd_state <= 3'd3;
                      end
                3'd3:begin
                        MISO <= txd_data[4];
                        txd_state <= 3'd4;
                      end
                3'd4:begin
                        MISO <= txd_data[3];
                        txd_state <= 3'd5;
                      end
                3'd5:begin
                        MISO <= txd_data[2];
                        txd_state <= 3'd6;
                      end
                3'd6:begin
                        MISO <= txd_data[1];
                        txd_state <= 3'd7;
                      end
                3'd7:begin
                        MISO <= txd_data[0];
                        txd_state <= 3'd0;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else if(CS_N)
       begin
          MISO <=1'b0;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