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驱动彩屏

楼主(2018-05-29):
LCD  屏 简介
TFT-LCD 又叫做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常用的液晶屏接口很多种,8 位、 9 位、16
位、18 位都有。而常用的通信模式呢,主要有 6800 模式和 8080 模式两种,今天呢,我
们来讲的是 8080 模式。

楼主:
大家接触过 LCD1602 或者 LCD12864 等,那么就会发现 8080 模式的时序呢,
其实跟 LCD1602 或者 LCD12864 的读写时序是差不多的。8080 接口有 5 条基本的控制
线和多条数据线,数据线的数量主要看液晶屏使用的是几位模式,有 8 根、9 根、16 根、
18 根四种类型。

楼主:
功能如下:

楼主:
8080 接口模式的时序:

楼主:
在 WR 跳变为低电平之后,液晶屏开始读取总线上面的数据。如果使用 IO 口模拟
写入的时候,可以先在总线上面写入数据,然后在跳变 WR,以保证当读取的时候,总线
上面的数据是稳定的。

楼主:
在 RD 跳变为低电平之后,液晶屏放置数据到总线上面。从上图,我们就可以很清
晰的看得出,液晶屏的读写时序了,大家操作的时候,可以使用单片机 IO 口模拟它的时
序进行操作。不过我们开发板上面的单片机自带有 FSMC 模块,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FSMC
模块来操作液晶屏,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FSMC 模块。

楼主:
FSMC  模拟 LCD  彩屏 8080  模式
引脚数在 100 脚以上的 STM32F103 芯片都带有 FSMC 的接口,而什么是 FSMC 呢?
FSMC 即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能够与同步或异步存储器和 16 位 PC 存储卡接口,
FSMC 的接口支持包括 SRAM、NAND FLASH、NOR FLASH、 PSRAM 等存储器。说白
了呢,就是可以当操作 SRAM、NAND FLASH、NOR FLASH 和 PSRAM 等存储器的时
候,我们不必自己操作 IO 口模拟这些存储器的操作时序了,使用 FSMC 模块可以直接帮
我们读写这些存储器。

楼主:
LCD 液晶屏的信号线主要有:
1) CS:用于片选的选择。
2) RS:用于选择命令或者数据。
3) WR:写使能。
4) RD:读使能。
5) RESET:复位端。

楼主:
NOR FLASH 主要使用的信号线主要有:

楼主:
液晶屏的原理图

网友A:
总结的真好,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真好,学到了。

还没结束,正在更新中。

楼主:
上面的 FSMC 如何能够模拟 LCD 彩屏 8080 模式之后,我们对照,我们开
发板上面的彩屏接口,就可以很好的理解了。我们这里使用 FSMC_NE4 作片选 CS,使用
FSMC_A10(即地址线 10)作数据命令选择 RS。

楼主:
从 FSMC 的角度看,可以把外部存储器划分为固定大小为 256M 字节的四个存储块,如下图:

楼主:
也就是说,当我们操作外部存储器的时候,只要操作单片机中对应的地址,那么 FSMC
模块,就可以自动帮我们操作外部存储器,相当于把外部存储器挂在了单片机的地址总线上
面了。

楼主:
而我们这里使用的是 NOR 模式来模拟 LCD 液晶屏的 8080 时序,而在 NOR/PSRAM
中,有四块存储块,我们使用的是 FSMC_NE4,所以使用的是第四块存储块,就是地址从
0x6C000000 到 0x6FFFFFFF 的存储块。现在我们使用地址线 A10 来作数据命令选择端
RS,那么当我们要写入数据的时候,地址线 A10 就要输出为 1,无论地址是什么,只要地
址线 A10 输出为 1,就可以了;而当我们要写入命令的时候,正好相反,地址线 A10 输
出为 0。

楼主:
FSMC_NORSRAMInit() 函数:
我 们 使 用 的 是 NORSRAM 模 式 , 所 以 我 们 使 用 的 初 始 化 函 数 是
FSMC_NORSRAMInit()函数。
这 个 函 数 有 一 个 输 入 参 数 , 这 个 输 入 参 数 是 一 个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结构体,这个结构体很复杂,它一共有 15 个成员

楼主:
1) FSMC_Bank:选择你要使用的 bank,我们使用的是 NOR 模式的 FSMC_NE4,也就
是第 1 个 bank 的第 4 个存储块,所以这里我们设置为: FSMC_Bank1_NORSRAM4。

楼主:
2) FSMC_MemoryType:选择你要使用的内存类型,我们使用的是 NOR FLASH 或 者
SRAM 都 可 以 , 我 们 选 择 设 置 为 : FSMC_MemoryType_SRAM。

楼主:
3) FSMC_MemoryDataWidth:选择你使用的内存数据宽度,我们这里选择 16 位长度: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楼主:
4) FSMC_WriteOperation:这里设置是是否打开写使能,这个肯定要打开,所以设置为: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楼主:
5) FSMC_ExtendedMode:是否使用拓展模块,也就是读写的数据是否需要不一样,LCD
彩屏读取的速度,一般都比写入慢,为了写入的效率最高,所以我们这里选择使用拓展模块: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楼主:
6) FSMC_DataAddressMux:是否复用地址线和数据线,我们这里不复用: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楼主:
7)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当没有使用拓展模块时,也就是读写时序不分开时,设
置读写时序,也就是速度。而这个参数的设置又是一个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结
构,这个结构体有 7 个成员:

楼主:
a) FSMC_AddressSetupTime:设置地址建立时间:我们设置为 3 个时钟周期,即:0x02。
注意这里没错,3 个时钟周期是 0x02,因为这里设置是从 0x00 开始的,表示一个时钟周
期。

楼主:
b) FSMC_AddressHoldTime:地址保持时间,为了方面外部存储器,更精确的读取地址的
设置。这里我们设置为一个时钟周期得了:0x00。

楼主:
c) FSMC_DataSetupTime:数据建立时间,我们这里设置为 6 个时钟周期,即:0x05。
d) FSMC_DataLatency:数据保持时间,我们这里设置为 1 个时钟周期: 0x00。
e) 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总线恢复时间,我们也设置为 1 个时钟周期:0x00。
f) FSMC_CLKDivision:设置 FSMC 的时钟分频,我们设置为:0x01。
g) FSMC_AccessMode:设置异步访问模式,也就是读写时序分开时的模式,我们使用 B
模式,所以设置为:FSMC_AccessMode_B。
以上就是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这个成员的设置结构体参数。

楼主:
8) FSMC_WriteTimingStruct:设置写时序,这个设置其实也是使用上面
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这个成员的结构体参数来设置。

楼主:
9) 剩 下 的 还 有 7 个 参 数 , 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WaitSignalPolarity、
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WrapMode、 FSMC_WaitSignalActive、FSMC_WaitSignal、
FSMC_WriteBurst。这些参数在成组模式同步模式才需要设置,大家可以参考中文参考手册
了解我们这里不用设置

楼主:
/****************************************************************************
*函数名:TFT_GPIO_Config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初始化TFT的IO口。
****************************************************************************/

void TFT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时钟使能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FSMC_A10(G12) 和RS(G0)*/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初始化FSMC
void TFT_FSMC_Config(void)
{
        /* 初始化函数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FSMC_NORSRAMTiming;

        /* 设置读写时序,给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调用 */
        /* 地址建立时间,3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2;

        /* 地址保持时间,1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 数据建立时间,6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5;

        /* 数据保持时间,1个HCLK周期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 总线恢复时间设置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 时钟分频设置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1;

        /* 设置模式,如果在地址/数据不复用时,ABCD模式都区别不大 */
        FSMC_NORSRAM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设置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的数据*/
        /* FSMC有四个存储块(bank),我们使用第一个(bank1) */
        /* 同时我们使用的是bank里面的第 4个RAM区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 这里我们使用SRAM模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 使用的数据宽度为16位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 设置写使能打开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选择拓展模式使能,即设置读和写用不同的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Enable;

        /* 设置地址和数据复用使能不打开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设置读写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

        /* 设置写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FSMC_NORSRAMTiming;

        /* 打开FSMC的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楼主:
LCD写入命令
void TFT_WriteCmd(uint16_t cmd)
{
        TFT->TFT_CMD = cmd<<8 ;
}

楼主:
LCD写入数据
void TFT_WriteData(u16 dat)
{
        TFT->TFT_DATA = dat<<8;
}

void TFT_WriteData_Color(u16 color)
{
        TFT->TFT_DATA = color&0xff00;
        TFT->TFT_DATA = color<<8;
}

楼主:
初始化LCD屏
void TFT_Init(void)
{
        uint16_t i;

        TFT_GPIO_Config();
        TFT_FSMC_Config();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TFT_WriteCmd(0xCB);
        TFT_WriteData(0x39);
        TFT_WriteData(0x2C);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34);
        TFT_WriteData(0x02);

        TFT_WriteCmd(0xCF);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Data (0xa2); //c1
        TFT_WriteData (0Xf0);  //30

        TFT_WriteCmd(0xE8);
        TFT_WriteData (0x84);          //85
        TFT_WriteData (0x11);          //00
        TFT_WriteData (0x7a);          //79

        TFT_WriteCmd(0xEA);
        TFT_WriteData (0x66);  //00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Cmd(0xED);
        TFT_WriteData (0x55);         //64
        TFT_WriteData (0x01);         //03
        TFT_WriteData (0X23);         //12
        TFT_WriteData (0X01);         //81

        TFT_WriteCmd(0xF7);
        TFT_WriteData (0x20);         //20

        TFT_WriteCmd(0xC0);    //Power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1c);   //VRH[5:0]         //1c

        TFT_WriteCmd(0xC1);    //Power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13);   //SAP[2:0];BT[3:0]         //13

        TFT_WriteCmd(0xC5);    //VCM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23);
        TFT_WriteData (0x3F);

        TFT_WriteCmd(0xC7);    //VCM control2
        TFT_WriteData(0xA5);

        TFT_WriteCmd(0xB1);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Data (0x17);

        TFT_WriteCmd(0x3A);
        TFT_WriteData (0x55);

        TFT_WriteCmd(0xB6);
        TFT_WriteData (0x0A);
        TFT_WriteData (0xa2);  //a2
        TFT_WriteData (0x27);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Cm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TFT_WriteData (0x08);           //08        BGR

        TFT_WriteCmd(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TFT_WriteData (0x02);         //00

        TFT_WriteCmd(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TFT_WriteData (0x01);

        TFT_WriteCmd(0xE0);    //Set Gamma
        TFT_WriteData (0x0F);
        TFT_WriteData (0x14);
        TFT_WriteData (0x13);
        TFT_WriteData (0x0C);
        TFT_WriteData (0x0E);
        TFT_WriteData (0x05);
        TFT_WriteData (0x45);
        TFT_WriteData (0x85);
        TFT_WriteData (0x36);
        TFT_WriteData (0x09);
        TFT_WriteData (0x14);
        TFT_WriteData (0x05);
        TFT_WriteData (0x09);
        TFT_WriteData (0x03);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Cmd(0XE1);    //Set Gamma
        TFT_WriteData (0x00);
        TFT_WriteData (0x24);
        TFT_WriteData (0x26);
        TFT_WriteData (0x03);
        TFT_WriteData (0x0F);
        TFT_WriteData (0x04);
        TFT_WriteData (0x3F);
        TFT_WriteData (0x14);
        TFT_WriteData (0x52);
        TFT_WriteData (0x04);
        TFT_WriteData (0x10);
        TFT_WriteData (0x0E);
        TFT_WriteData (0x38);
        TFT_WriteData (0x39);
        TFT_WriteData (0x0F);

        TFT_WriteCmd(0x2A );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EF);

        TFT_WriteCmd(0x2B );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0);
        TFT_WriteData(0x01);
        TFT_WriteData(0x3F);

        TFT_WriteCmd(0x11);    //Exit Sleep
        for(i=50000; i>0; i--);         //延时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for(i=50000; i>0; i--);
        TFT_WriteCmd(0x29);    //Display on
}

楼主:
设置要操作的窗口范围
void TFT_SetWindow(uint16_t xStart, uint16_t yStart, uint16_t xEnd, uint16_t yEnd)
{
        TFT_WriteCmd(0x2A);

    TFT_WriteData(xStart/256);
    TFT_WriteData(xStart%256);
    TFT_WriteData(xEnd/256);
    TFT_WriteData(xEnd%256);

    TFT_WriteCmd(0x2b);
    TFT_WriteData(yStart/256);
    TFT_WriteData(yStart%256);
    TFT_WriteData(yEnd/256);
    TFT_WriteData(yEnd%256);
    TFT_WriteCmd(0x2c);
}

楼主:
将LCD清屏成相应的颜色
void TFT_ClearScreen(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i, j ;

        TFT_SetWindow(0, 0, TFT_XMAX, TFT_YMAX);         //作用区域
          for(i=0; i<TFT_XMAX+1; i++)
        {
                for (j=0; j<TFT_YMAX+1; j++)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

楼主:
在彩屏上面画一点
void GUI_Dot(u16 x,u16 y,u16 color)
{
        TFT_SetWindow(x,y,x,y);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楼主:
给一个区域涂上颜色
void GUI_Box(uint16_t xState, uint16_t yState, uint16_t xEnd, uint16_t yEnd, uint16_t color)
{
        uint16_t temp;

    if((xState > xEnd) || (yState > yEnd))
    {
        return;
    }
        TFT_SetWindow(xState, yState, xEnd, yEnd);
    xState = xEnd - xState + 1;
        yState = yEnd - yState + 1;

        while(xState--)
        {
                 temp = yState;
                while (temp--)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

楼主:
画一个十字的标记
void GUI_DrowSign(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
    uint8_t i;

    /* 画点 */
    TFT_SetWindow(x-1, y-1, x+1, y+1);
    for(i=0; i<9; i++)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画竖 */
    TFT_SetWindow(x-4, y, x+4, y);
    for(i=0; i<9; i++)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画横 */
    TFT_SetWindow(x, y-4, x, y+4);
    for(i=0; i<9; i++)
    {
        TFT_WriteData_Color(color);
    }
}

楼主:
写12号ASCII码
void GUI_Show12ASCII(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8_t *p,
                     uint16_t wordColor, uint16_t backColor)
{
        uint8_t i, wordByte, wordNum;
        uint16_t color;

        while(*p != '\0')   //检测是否是最后一个字
        {
        /* 在字库中的ASCII码是从空格开始的也就是32开始的,所以减去32 */
                wordNum = *p - 32;

        TFT_SetWindow(x, y, x+7, y+15);           //字宽*高为:8*16
                for (wordByte=0; wordByte<16; wordByte++) //每个字模一共有16个字节
                {
                        color = ASCII8x16[wordNum][wordByte];
                        for (i=0; i<8; i++)
                        {
                                if ((color&0x80) == 0x80)
                                {
                                        TFT_WriteData_Color(wordColor);
                                }
                                else
                                {
                                        TFT_WriteData_Color(backColor);
                                }
                                color <<= 1;
                        }
                }

                p++;    //指针指向下一个字

        /* 屏幕坐标处理 */
        x += 8;
        if(x > 233)   //TFT_XMAX -8
        {
            x = 0;
            y += 16;
        }
        }

}

楼主: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TFT_Init();  //TFT 彩屏初始化
LED_Init(); //LED 初始化
TFT_ClearScreen(BLACK);  //清屏
GUI_Show12ASCII(80,130,"hello world!",YELLOW,BLACK);
while(1)
{
led_display(); //LED 闪烁
}
}

楼主:
程序下载进去后 LED 闪烁,LCD 上显示 hello wor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下楼主,谢谢分享!

应该的,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