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通用示波器几种常见故障的分析

楼主:
本文转载于公众号:安泰测试

        西安安泰维修根据目前的维修经验,总结出了示波器几种特殊故障的分析,供广大的电子仪器维修者参考。

一、无扫描线
1、出现无扫描线故障的原因
应先检查电源电路、示波管电路、触发扫描电路、X轴放大器等的工作是否正常。若这些部分工作都正常,则可能是增辉通道(Z通道)的故障,因为示波管栅极电位通常比阴极电位负60—70伏,一般情况下,阴极发射电子受栅极负压抑制能到达荧光屏的甚少。X轴通道产生扫描电压的同时也产生一增辉信号,增辉信号经Z通道后送到示波管栅级,使栅极电位提高30伏左右,阴极电子就会射到荧光屏上,形成较亮的扫描线。如果无增辉脉冲或增辉脉冲幅度不够,则必然引起无扫描线故障。

2、解决办法
a、通道的基线偏移过大,也就是说现在的0电平不在屏幕中心,这种情况可以把示波器的耦合打到GND的方式,触发方式为AUTO,此时调节垂直位移旋钮,再将基线调节到屏幕的中间位置在测量信号。
b、如果此时你的垂直灵敏度过低,信号的DC电平过大也是观测不到信号的,这时候调节垂直位移,看看能否将信号调到屏幕的显示位置,或将基线调到中心后,输入耦合打到AC方式,再看看有没有信号。
c、触发电平不对,就是信号没有触发,调节触发电平看看有没有显示。

二、通电后扫描线逐渐变暗
    这种故障可能是高压电源故障引起,也可能由示波管灯丝电路故障引起。对于高压电源,为保证示波管有良好的聚焦和稳定的亮度,要求电源有很小的纹波和足够的稳定性,因此通用示波器高压电源大多采用直流~直流变换器(通称高频高压),如果高频高压电路的滤波电容性能变劣,或高压引线绝缘层老化,都可能造成高压漏电致使扫描线逐渐暗淡。
此外,示波管灯丝一端一般是通过一电阻与阴极相连的,故灯丝也处于负高压电位。若变压器绕组对地绝缘性能变差,则会造成负高压漏电,使阴极负压绝对值减小,因而栅、阴之间电位差绝对值增大,结果造成扫描线变暗,这种故障往往与通电时间有关。要解决此问题可以重绕变压器,但比较麻烦。较简单的方法是另取一6.3伏变压器直接给灯丝供电。

三、扫描线有调辉现象
调辉现象(一小段明,一小段暗)
引起此类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1、消隐电路隔直电容断路,失去抑制干扰能力,致使扫描线出现调辉现象。
2、示波管老化,电子发射能力差,调制能力也差,即使微弱干扰信号也不能掩盖,造成调辉现象。解决办法最好更换示波管。
3、重新绕制高频高压电路的振荡变压器,在绝缘、浸渍、烘干等工序中未按严格的工艺要求进行,因而变压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使变压器损耗增加,整流电源供给的电流增加,100Hz脉动成份也相应增大,高频高压受100Hz纹波的调制,就使扫描线出现调辉现象。因此,在重绕高频变压器时,应按严格的工艺要求进行。

如果有仪器仪表需要维修或租赁都可以找我们
淘宝店铺:安泰仪器设备技术支持与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