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大神XC8安装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5-29):
电脑是win7   64位系统,电脑系统盘有10G空间,MPLAB X 4.15可以装上,XC8就是安装不上,点完安装一点反应也没有,程序好想没解压,一直停在等待安装的界面上,进度条是空的,一直显示“please wait while setup installs MAPLAB XC8 C Compiler on your computer”。

楼主:
补充:XC16也可以装

网友A:
装在C盘试试,或者改变目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在C盘试试,或者改变目录试试

谢谢,C盘也不行,最后在安全模式里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