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用EFT430UIF 编程,一个板子要23S,合理吗?

楼主(2018-05-29):
帮别人做一批板子,在生产编程时,下载一次程序要持续23秒多,老司机帮看下是否正常,有没有可以设置优化速度的?
是否跟编程器供电有关?

网友A:
跟供电关系不大,你自己看看数据手册,计算一下理论速度,如果相差太远,就是烧录算法问题,只能让厂家优化算法,或者换偏铝酸

网友B:
用的什么烧写方式?
EFT430UIF太老了,现在推荐msp-fet,速度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烧写方式?
EFT430UIF太老了,现在推荐msp-fet,速度快很多

谢谢,UIF是有点儿老。好些年了。
找到了个仿真评估板,上面有个仿真编程模块,试了下,能在14秒左右,还比编程器快些。

@dirtwillfly :是 这个东西,还专门淘了个二手原装的UIF,看来只能放一边了。
是的。推荐用launchpad系列板子上带的板载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