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直接通过USB与PC通信

楼主(2018-05-29):
如题,28335DSP可不可以不添加转换芯片而直接通过USB与PC进行数据传输,是不是存在电平问题?如果不可以有没有这种转换芯片,还是必须用RS232+DB9+USB的方式通信?

网友A:
usb转TTL芯片就可以。

网友B:
USB+2.0?

网友C:
CP2102能够实现

网友D:
是直接usb通信吗?

网友E:
目前市场上CH340/CH341的比较稳定。

网友F:
USB转TTL模块

网友G:
现在TTL可以直接传送了。

网友C:
两者之间通信速度比较慢的。

网友A:
现在的usb转ttl芯片很多可以选择。

网友H:
转换芯片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B:
直接使用usb通信吧。

网友H:
RS232通信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I:
PL2303,这些都有模块

网友G:
RS232+DB9+USB的方式很久没有使用了。

网友J:
RS232+DB9+USB的方式通信不一定使用的。

网友F:
USB转TTL 串口PL2303HX模块 USB转TTL芯片FT232RL

网友E:
。 PL2303原厂正品的芯片也是很稳定的

网友D:
USB与PC通信网上很多的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K:
335 本身不带USB 模块的,需要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