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衰减这个低频模拟信号的幅度?

楼主(2018-05-29):
需要将一个0-12V,100hz左右的模拟信号送入比较器,需要将它的幅度衰减到0-3.3V。相位不能变。我打算用分压电阻输出后再接入一个OP AMP搭建的跟随器再入比较器,不知道这个思路是否正确?这样的OP AMP怎么选呢??

网友A(点评):
用个三极管输入串联电阻做比较器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串个电阻,加粒钳位二极管就可以了。  能找到的通用运放基本都可以。

网友C:
不需要跟随了,分压后直接到比较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电阻,加粒钳位二极管就可以了。  能找到的通用运放基本都可以。

是等比例缩减,不是限位电压。进来是正弦波,输出还应该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跟随了,分压后直接到比较器输入。

输入到MCU的比较器,不知道阻抗是否能转换过来

网友D:
随便一个运放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一个运放都可以

那些不是rail to rail的运放单电源供电无法输出0V的吧!!!

网友E:
要看要求的精度!
即使轨对轨的运放,单电源供电下也输出不了0V,会有几十mV的差异;
相位的要求也一样,总会有相位延迟的,要求相位误差越小,就要选择SR&GBP越大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要求的精度!
即使轨对轨的运放,单电源供电下也输出不了0V,会有几十mV的差异;
相位的要求也一样,总 ...

几乎是一个直流模拟量,变化很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些不是rail to rail的运放单电源供电无法输出0V的吧!!!

不是无法输出0,是无法输出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无法输出0,是无法输出电源电压

是的,实际中一般负电源是接参考地,也就是0V

网友F:
既然是给比较器,需要简单事情复杂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给比较器,需要简单事情复杂化吗?

比较器输入范围0-3.3V,故需要这个衰减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要看要求的精度!
即使轨对轨的运放,单电源供电下也输出不了0V,会有几十mV的差异;
相位的要求也一样,总 ...

为什么SR&GBP越大,相位误差就越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SR&GBP越大,相位误差就越小?

因为SR&GBP大的运放,反应速度就很快

网友H:
思路正确。跟随器OP选LMV358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