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输入信号的识别电路问题

楼主(2018-05-30):
IO输入电压为0-24V,要求>16V时能识别为高电平,<8V时能识别为低电平。一般大家会怎么来实现这个电路?

网友A:
这么宽的范围,很好做。 12V作为比较门限就可以了。用运放、比较器 + 参考电压,甚至一粒三极管加三粒电阻都可以实现 。

网友B:
最简单的 首先电阻分压得到0-3V
那么对于就是低于1V 输出低 高于2V输出高 那就简单了 搞颗电压检测芯片 门限设2V
2个电阻 一个SOT23 芯片搞定 成本大概3毛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宽的范围,很好做。 12V作为比较门限就可以了。用运放、比较器 + 参考电压,甚至一粒三极管加三粒电阻 ...

三极管+3电阻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 首先电阻分压得到0-3V
那么对于就是低于1V 输出低 高于2V输出高 那就简单了 搞颗电压检测芯片 门 ...

什么型号的电压检测芯片?

网友C:
那要先说清楚,8-16V之间输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先说清楚,8-16V之间输出什么?

保持之前的状态,

网友D:
比较器吧,带迟滞回差

网友E:
最好用运放做个比较电路,>16V时能识别为高电平,<8V时能识别为低电平让运放输出高低电平来识别

网友F:
既然8~16V输入定义是保持,那么高电平定义多少?20V?22V?

网友:
迟滞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F:
用稳压+逻辑门实现

网友F:
下图是完整电路。

网友F:
如果逻辑门阀值小了,就在逻辑门输入端插入合适稳压管。

网友G:
用两个比较器做比较省事。

网友H:
二个比较器输出到组合电路,输出一个控制,8<VI<16,HOW DEAL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保持之前的状态,

比较器,组合电路及时序电路都要用,或用一个MCU全部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 首先电阻分压得到0-3V
那么对于就是低于1V 输出低 高于2V输出高 那就简单了 搞颗电压检测芯片 门 ...

不好意思,ic那里能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8~16V输入定义是保持,那么高电平定义多少?20V?22V?

客户的要求是输入0-24V

网友F(点评):
16v~24v都一样,属于大于16v的情况,输出高电平15v。

网友F(点评):
因为你没有定义高电平是多少v,所以我就用逻辑门输出15v为高电平,以区分输入8~16v/输出0~8v的所谓保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两个比较器做比较省事。

这个目前是首选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较器,组合电路及时序电路都要用,或用一个MCU全部解决。

okay,我的硬件是一块FPGA主板,所有可以用2个比较器(带回滞)来实现,其中1个识别>16V,另一个识别<8V,2输出连接到FPGA,用verilog描述锁存器即可实现状态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图是完整电路。

请问4000_15V是什么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保持之前的状态,

那就用施密特比较器,门限16V,迟滞门限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