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教充电指示电路

楼主(2018-05-30):
请教一下, USB=5V供电给充电电池充电, 需要使指示灯在电池充到4.1V时灭灯, 以下电路是否可以, 可以的话其中的R1和R2电阻分别应该取值多少, 怎样计算?另外, 是否有其它更为简单的指示电路可以实现该功能.
谢谢.

网友A:
看9015资料 首先确定LED灯的电流 看管子放大系数HEF IC≈IE IC=HEF*IB IB确定了 R1,R2应该可以计算了

网友A:
R1 1~2K R2 8~10K 选择 具体自己试验看效果

网友B:
由于三极管的发射结电压灵敏, 而温度系数又比较大. 这个电路的可靠性不值得信任

网友C:
楼上的正确,我也不认为这个电路很好,而且充电还是个二极管,二极管的压降是0.7V。也就是说你这个R1,R2怎么取值,都很难确定。

网友D:
5V-0.9R2/(R1+R2)=Vth,,,即可算出R1 和R2的关系。

另外,你这个4007二极管一直导通啊,,而且其压降小于0.9V啊。。。

网友E:
楼主试一下这个电路,假设PNP三极管,PN管压降为0.6,R1,R2阻值如图

网友F:
充满后电压为4.1V,而发射极电压为5V,电压差较大,三极管很容易就导通

@w1a2n3g4 :是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
R2两端压差0.7三极管才能导通,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对?你说的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G(2018-09-06):
R2的2端电压大于2.5V,然后431导通嘛

网友H:
这个电路指示灯亮灭与要求反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指示灯亮灭与要求反了啊

没错。是反了。用个三极管或反相器反回来就行了。

网友J:
因为4007的存在,VR1+VR2=V4007=0.7V,所以不管LED亮或灭,电池都在充电中,最后就是一个结果:BOOM!
用上一个4052(23-5的件)就那么难受吗?

网友K:
这样电池会被充爆的!!!

网友L(2018-10-09):
灯是灭了,可是电池还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