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MAX13487自收发芯片波形问题

楼主(2018-05-30):
我用了自收发的485芯片  MAX13487 参考电路如图  但485电平怎么只有一半  如图  各位大侠给分析原因

网友A(2018-12-22):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MAX13487外围电路按照推荐电路连接的,差分信号在示波器上的电平只有一半(正常的485差分信号是0V为中位点,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5V),用其它芯片不会出现这个问题C:\Users\CCP\Desktop

网友A:
波形就跟楼主的一样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就跟楼主的一样的情况

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C(2019-12-30):
隔离+max13487 需要同样问题

网友D:
3487供电是3.3V
怎么可能输出 5V的电平泥?
能输出+-2.5V电平你就阿弥陀佛吧
三极管有压降泥

网友E(2020-02-16):
只要分出 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 ±5V 这么大幅度.    协议有说 200mV 以上

网友F:
总线的上下拉电阻改大一点试试,或者把终端电阻120Ω去了试试,这样相当于5V接510接120接地了,分的压也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