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M339参考输入端电压受输入端电压影响

楼主(2018-05-30):
我在使用LM339进行比较器电路设计时,发现参考端电压受输入端电压影响,电路图附件如图所示。具体表现为,当设置好两个比较器的参考端ThH和ThL的电压后,调节电位器R2和R3,改变两个比较器的输入端电压时,两个参考端的电压ThH和ThL也一起随着改变。请帮忙分析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R2/R3与R7/R8/R9的分压就不相干,怎么会影响呢?

网友A:
另外比较器设置成滞回比较器才可靠,在同相端与反相端电压极为接近时能消除振铃效应

网友B:
虽然比较器393是单电源工作,但是前级的LM324是双电源工作的,如果输出负电压到393的输入,当然有问题了。

楼主:
感谢回复,ICL7650的输出时正电压,LM324是两级放大,在第一级的时候使用Trim把电压设置成较小负电压,防止在0附近出现正值,这样第二级输出一定是正电压。暂时没有条件把比较器设置成滞回比较器。我要是把LM324改为单端工作,会有改善吗?再次感谢!

楼主: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LM339,不是LM3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比较器393是单电源工作,但是前级的LM324是双电源工作的,如果输出负电压到393的输入,当然有问题了。 ...

感谢回复,ICL7650的输出时正电压,LM324是两级放大,在第一级的时候使用Trim把电压设置成较小负电压,防止在0附近出现正值,这样第二级输出一定是正电压。暂时没有条件把比较器设置成滞回比较器。我要是把LM324改为单端工作,会有改善吗?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比较器393是单电源工作,但是前级的LM324是双电源工作的,如果输出负电压到393的输入,当然有问题了。 ...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LM339,不是LM3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比较器393是单电源工作,但是前级的LM324是双电源工作的,如果输出负电压到393的输入,当然有问题了。 ...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把两个LM324都去掉,LM339工作正常。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339和393都是比较器,内部电路一样的。
你还是看看324是否输出负压了,339输入负电压,也许芯片内部会异常的。
要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9和393都是比较器,内部电路一样的。
你还是看看324是否输出负压了,339输入负电压,也许芯片内部会异常 ...

我是用吉时利的数字万用表看的,而且我LM339的输入信号都是直流,感觉不会有负电压的情况。一会儿拿示波器是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9和393都是比较器,内部电路一样的。
你还是看看324是否输出负压了,339输入负电压,也许芯片内部会异常 ...

不愧是高手,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果然有比较器的输入端会有负的电压脉冲,这导致了LM339的工作异常;查找原因后,发现这一现象是由于信号源本身引起的,更换信号源后,电路工作恢复正常。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