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 IAR下可以用,KEIL下面提示flash 校验通不过

楼主(2018-05-30):
NULINK IAR下调试正常,在KEIL下面调试,一开下下载,就提示,下载了多少字节,然后某个位置校验通不过,而且地址会变,这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A:
不清楚,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A:
如果IAR正常,就用IAR搞吧,反正现在新唐单片机全部兼容IAR和keil

网友:
你的意思是Keil无法烧录?

网友B:
是不是没配置正确。

网友C:
哪个芯片,看看官方的BSP里面的例程工程能否正常烧录,如果不行,那是软件配置问题。

楼主:
我就是用的官方例程,看信息是下载了,但校验通不过。

网友D:
看看工程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E:
我开始是好的,后来也出现类似问题,经过示波器检查波形,发现DATA波形异常,有2个阶梯。在DATA与VCC之间加一1K电阻,顺利解决问题,再没出现这个问题,你的可能和我的NULINK具体线路和厂家不一样,可以调整这个电阻,反正哪怕到5百欧,也不过多了10ma上拉电流,不是问题。
反正我有2个型号的NULINK,通过不一样的电阻,全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我开始是好的,后来也出现类似问题,经过示波器检查波形,发现DATA波形异常,有2个阶梯。在DATA与VCC之间加一1K电阻,顺利解决问题,再没出现这个问题,你的可能和我的NULINK具体线路和厂家不一样,可以调整这个电阻,反正哪怕到5百欧,也不过多了10ma上拉电流,不是问题。
反正我有2个型号的NULINK,通过不一样的电阻,全部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