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74LVC4245发烫

楼主(2018-05-30):
测量芯片3.3v电压和5v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是上电芯片发烫。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怎么添加图片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A:
不用的输入端全部接地试试。

网友B:
要不你量量IC电源和地的电阻,会不会残次品

网友C:
检查外围电路和焊接,看是否有负载过重或局部短路问题。